联想G480半小时断电,换各种BIOS无效后 终于知道原因

楼主(2015-11-29):
前几天 我发了个帖子 联想G480半小时断电,换各种BIOS无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0596-1-1.html
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

感谢 @pxtwdm 为我指出问题所在  【这个机器是HM70或者NM70的芯片组?如果是,只能用奔腾赛扬的CPU,i系列会半个小时断电,要用i系列的CPU,只能换HM76 HM77的芯片组。】

原因就是 CPU 问题,今天某宝的货【B820】 到了之后 换上一切正常。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A:
HM70或者NM70的芯片组 ?

南桥上是什么标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70或者NM70的芯片组 ?

南桥上是什么标示 ?

用软件看的

网友B:
这个没有遇到过向你学习哈

网友C:
其实就是客户被坑个CPU 没啥说的 卖的假货而已

网友D:
HM70是J8F的桥吗??我手上又块J8F的板,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遇到过向你学习哈

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客户被坑个CPU 没啥说的 卖的假货而已

....我觉得也是假货,客户也认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HM70是J8F的桥吗??我手上又块J8F的板,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机子已经拿走, 我真没注意看南桥 对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M70是J8F的桥吗??我手上又块J8F的板,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HM70是SJTNV的桥,H76是J8F的桥

网友:
原装是什么U

网友:
这个知道了 不过一般的cpu都不会坏

网友:
  感谢分享  还没遇见过

网友:
这NM70还是头回听说

网友:
难道兼容性问题

网友(2016-03-03):
这是好强大的存在 涨姿势了

网友E:
我的 I系列二代CPU 都是B820之类的测试CPU  不敢用I5  I3的啊 太贵了 万一烧了 可能机器都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 I系列二代CPU 都是B820之类的测试CPU  不敢用I5  I3的啊 太贵了 万一烧了 可能机器都白修了

哈哈  应该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