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 无集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5-11-29):
中午一客户带来个ACER 4752的本子,说是没注意到一屁股坐坏的,按开关触发,听见硬盘咔咔的响,首先告诉客户这硬盘坏,拆开机器,查到所有供电都在,唯独VCC_GFXCORE 集显供电没有,内存换啦没有,显卡加焊一下也无果,看电流内存跑过去啦,刷个BIOS会不会有点用?

网友:
电流不太准  抓下内存SMBUS 看有没有   H_CPUPWRGD 有没有

网友:
先看看CPU有没有发出PG再断定过不过内存吧 ,不跑码就先刷个BIOS试试 特别这种特殊情况的 就怕板层有短线

网友:
刷个BIOS会不会有点用?
怀疑就刷一个,希望能好!

网友:
谢谢大家,我试试去

网友:
可以刷程序看看,

网友:
有BIOS 当然要刷BIOS先

网友:
机器跑码了吗?有的板集显供电要跑码之后才能出来

网友:
机器是客户一屁股坐坏的,显卡一边都已经微微翘起啦,用手按都上下晃动,觉得得换显卡啦

网友:
这样可能焊盘都掉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的条件什么都没查啊,,怎么告诉你

网友:
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刷BIOS。换南桥,还不行就换板吧  这般也不贵

网友:
先查下电路,不行就换南桥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