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5-11-29):
小白求助富士康N15235主板卡在开机画面是什么故障,跑马跑60,声卡网卡拆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拔掉内存 会不会报警  有没有换过CPU和内存试,各个供电正常不  内存SPD 有电压吗  刷个BIOS 看看

网友A:
测量下跳帽电压正常吗?CM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都不说测过那些地方 做过什么  哎

网友:
先刷个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跳帽电压正常吗?CMOS电池有电吗?

跳冒正常,所以供电也正常,卡在开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