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 绿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5-11-29):
a1369 绿灯不亮,待机3.3v有,SYS_ONEWIRE只有1.几v。PP3V42_G3H_ONEWIRE有3.3v。从电源头往后理,发现J4700的23PIN开路,飞线修好。

网友:
运气真好我这A1465电源头那块板子坏掉了,没图纸也无从量起,只知道没SYS_ONEWIRE电压,定了个电源板 不知能好不

网友(2021-01-03):
J4700的23PIN是不是腐蚀还是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