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20-P62R D2

楼主(2015-11-29):
神舟优雅A420-P62R D2无3V 5V不触发!换过待机芯片,也没有用一样的,查待机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电压,这两路供电也没有我短路,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
不知道和BIOS有没有关系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个,不行你就要查一下开启,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你都测了什么条件给我说一下!还有你刷BIOS了吗?

网友: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 你这样让我们怎么帮你啊

网友:
条件都满足没有短路,把电容MOS管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