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 不触发

楼主(2015-11-29):
显示器 型号:2116   HKC的  电源板供电正常   可是开关灯不亮  按开关没反应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开关是好的  但是开机信号就是过不去

网友A:
这种情况,考虑先刷个驱动板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考虑先刷个驱动板程序

程序哪里有的下载

网友:
论坛里面找下 看看 应该有

网友:
先刷 个程序吧,主芯片不能代换吧

网友:
表示没换过这东西的路过,要么刷程序,要么通用板换个

网友:
我就刷个程序,不行就不修

网友:
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
先测量3.3,1.8都有不?

网友:
驱动板3.3和1.8有的话,换个晶振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B:
需要先检查按键开关上面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再检查按下开关后,该电压是不是变化?如果该变化,跑线路,看这个信号跳变是否能够到达主控芯片对应引脚?如果能到,则考虑刷程序,在刷程序之前,可以先清空24CXX芯片,看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再刷程序.

网友:
不能代换,型号不同

网友:
好吧  还是换板子

网友:
13楼正解  驱动板问题一般先写程序 写了还不行就考虑换主控或者换整块驱动板  改也行 不过有些开关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先检查按键开关上面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再检查按下开关后,该电压是不是变化?如果该变化,跑线路, ...

还有经常被忽略的时钟也查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哦

网友:
驱动板供电正常吗,1.8V 有条件的话换个驱动板代换下.

网友:
供电 驱动板 开关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淘宝上找一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论坛搜下程序 刷一个试试

网友:
可以代用的

网友:
开机针上电压正常不 3.3V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被

网友:
先查开关在刷BIOS

网友:
en没有发出来吧,看看哪里拉低了

网友:
主板程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刷 只能换板

网友:
考虑先刷个驱动板程序

网友:
还是先易后难吧,刷下程序看看啊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供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供电正常,按键板正常就先刷程序 ,看样子楼主比较少修液晶。

网友:
建议先刷MU 。。你说的IC 能否更换。。得看PDF和带不带程序。。

网友:
在论坛找找程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