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4858L MB 11326-1

楼主(2015-11-29):
LG4858L MB 11326-1  上电有3.3 V  5V   按开关不触发
   3.3V  5V  不短路

网友:
你发的条件都不全  如果是新机就看看EC下面有挂BIOS不  有就刷下

网友:
EC条件有没有达到

网友:
电压正常不啊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你这让我们怎么帮你看

网友:
问题描述过于简单,这机子先刷BIOS试试,8M的BIOS程序坏的挺多的。

网友:
然后呢,你没有查条件就上论坛求问?

网友:
查EC 的触发条件  你测试的数据不够 可能的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