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750DP适配器电池一起大短

楼主(2015-11-29):
主板 号      X750DP REV 2.0    故障          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就大短 单用 都好的
充电芯片是 BQ25A的 芯片换后还是一样
20脚 vcc 19v
16脚ref  6v
4脚acdrv 24V
5脚ACINOC 3.0v
6脚 适配器检测电压 2.6V
这几个都正常的
11脚是控制q8802充电的现在这个脚直接19V 从而Q8802导通直接19v
直接就是 充电电感 上19V 一插电池就短路了
还有一个现象是单插适配器 待机电流0.04  充电灯就亮红灯

网友A:
连接电池第一个管子有没有击穿

网友B:
4脚控制有问题啊,华硕的本图纸不好找,修的太恶心了

网友:
有图纸吗?我修过SONY的板子也是用的BQ24725,这种充电芯片的隔离电路不好修,我有几片都没修出来

网友:
查隔离保护吧

网友:
哥哥发错板块了,重点看保护隔离管,还有附近的元器件

网友:
我修过一个,就是管子穿了,你单插适配器,电池口有电压吗

网友:
测量下电池放电管的好坏与控制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池第一个管子有没有击穿

没有击穿 正常的  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控制有问题啊,华硕的本图纸不好找,修的太恶心了

4脚 的话在我拔掉 Q8802 4脚电压 也随之消失

网友C:
查过 没问题 也给换了

网友:
我不该发的 来的都是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过 没问题 也给换了

充电芯片的上管有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