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液晶电视灰屏维修一例 附数据

楼主(2015-11-29):
液晶电视灰屏维修一例   附数据  开机声音正常 图象看不到  测屏供电  12V输入有  没到DC-DC 电路 ,断电  仔细检测电路发现保险丝断路   12V对地短路。之前有人修过,没修好。懒得去逐步查,直接接维修电源 调到9V  2A  烧机。几秒就把IC  CM501给烧爆了 拆掉CM501 DC-DC 芯片,一测 不短路了。装上保险丝  和焊接一个新的 DC-DC 芯片 (CM501)    上电试机  各路电压都上来  ,抬起屏一看  呵呵 已经显示正常

konka led325226on tsumxxxx cmoM320xxxx.rar

网友:
这种芯片你家有配件

网友A:
CM501是图上的哪一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501是图上的哪一个呀

应该就是四四方方那个

网友:
直接用9V烧不怕把电路板给烧坏了吗?不是烧都是慢慢加的吗?

网友:
N多屏坏的都被我当垃圾卖了,

网友:
显示器都可以用烧鸡法,佩服楼主了,你不怕把MUC芯片给烧爆了吗?

网友:
看来上家的维修技术不怎么样   才让你捡了个漏  嘿嘿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这是逻辑板?

网友:
是的  逻辑板

网友:
破坏性测试这方法很好,比分段检查故障更快,好经验!

网友:
不是技术问题是缺零件

网友:
烧机时应该要限流对吧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