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AN 12v 适配器 维修

楼主(2015-11-29):
电压高 烧的
保险 整流桥 限流电阻 开关管 全坏了
UC3843AN 7脚对地 16
吸锡器 拆3843AN 3 4脚  一下吧 连接 3 4脚的一个电容 吸掉了
也不知道这个电容 是多大容量的
UC3843AN 能用UC3843B 代换吗

连接 3 4 脚的电容

网友:
那贴片电容找相同大小和颜色的替换上去应该可以的

网友:
UC3843B可以用来代换.....

网友A:
这个电源有买的,一共才10多元。。。

网友B:
楼主的适配器是何设备上的?....好像还带有转换开关.

网友C:
这电源伤得不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伤得不轻啊,

一次侧看似严重,但应不难修复.....

网友D:
这个是那种12V到 24V可以调节电压的那种电源。还带了一些转换头的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那种12V到 24V可以调节电压的那种电源。还带了一些转换头的电源吧。

主要用来干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适配器是何设备上的?....好像还带有转换开关.

显示器 适配器上边用的
开关管 用的 8N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有买的,一共才10多元。。。

已经给客户 换过了
学习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侧看似严重,但应不难修复.....

是的 几乎全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那种12V到 24V可以调节电压的那种电源。还带了一些转换头的电源吧。

是的 ,,, 按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显示器 外置供电 用额

网友F:
3843的3、4引脚的电容估计是330P的。测量检测时,最好接一个灯泡作为保护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843的3、4引脚的电容估计是330P的。测量检测时,最好接一个灯泡作为保护用。

桥 保险 大电容 开关管4N60 限流电阻 UC3843B
3 4 脚的电容 找的 体积差不多 换上
现在 后级 无输出
初级的 电阻 都测了遍   正常的
上电 灯泡 亮度很低的 一闪就灭

网友:
电容好代换啊,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一般没事儿的,

网友G:
你那后面都烧成这样还修  一个电源才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桥 保险 大电容 开关管4N60 限流电阻 UC3843B
3 4 脚的电容 找的 体积差不多 换上
现在 后级 无输出  ...

楼主仔细查一下开关管G极相连的元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的 ,,, 按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看来lz 是 拿来练手的喔!

网友I:
全挂了就没修头了,弄个新的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全挂了就没修头了,弄个新的也便宜.

楼主不是已经说了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lz 是 拿来练手的喔!

是的 练手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那后面都烧成这样还修  一个电源才多少钱

都给客户换过新的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查一下开关管G极相连的元件.....

3843 7脚 启动电阻 两个124 串联正常
绕组过来 7脚供电 限流电阻 15欧  整流二极管 HER107 滤波电容 稳压二极管 都正常
查后级的 12v 整流管 MBR20100CT 一个二极管 短路了 更换还是无输出
查开关管G极  到3843 6脚  一个二极管 贴片 正反阻值 都是46

网友J:
拆个这样的IC还要用锡枪????

直接烙铁加锡,来回脱几下,边烙边拔,简单得很

网友:
练手。。。可以代换。开关管应该也炸了。

网友K:
这个电源有光耦吗,光耦换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源有光耦吗,光耦换了吗

光藕也可引起不启动吗?.....

网友:
烧成这样了 换一个得了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源有光耦吗,光耦换了吗

红圈中就是光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 适配器上边用的
开关管 用的 8N60

这种适配器啊。。。应该还送好多转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拆个这样的IC还要用锡枪????

直接烙铁加锡,来回脱几下,边烙边拔,简单得很

按都一个脚 一个脚 吸的
水平不够

网友E:
更换 6脚相连接的 D2 IN4148
和开关管 S极 相连的 R6 1K 按的时候 512欧 照的 560欧 换上
加电 指示灯 亮了
12v的 灯 实测是 16.77v
又换了个 后级输出 整流管 MBR20100CT
还是一样的输出
是不是 取样电阻 也有问题
后级输出 整流管 MBR20100CT 怎么会坏的呢   100v 20A
是不是 高电压的冲击 导致 变压器原边 电压升高
变压器副变 电压升高 导致整流管 击穿

网友L:
烧得比较严重了。没烧坏板层的话,还可以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更换 6脚相连接的 D2 IN4148
和开关管 S极 相连的 R6 1K 按的时候 512欧 照的 560欧 换上
加电 指 ...

楼主电压高查取样电阻和光藕.....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楼主电压高查取样电阻和光藕.....

支持一下,说得很对,补充一点查TL431 ....

网友:
引用 网友L:
烧得比较严重了。没烧坏板层的话,还可以试试。

就是 保险前边的一断线 烧断了 按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支持一下,说得很对,补充一点查TL431 ....

按来试试看看,,,,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吗?......

取样电阻 都正常
光耦 和431 都换过了 还是16.78v
是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光藕也可引起不启动吗?.....

光耦不正常,也会引起不启动,烧成这样,光耦估计也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红圈中就是光藕......

红圈中的虽然还是看不清楚,但有图纸修好的概率就很大,需要花大量时间,另外光耦一定要换啊,再拍照可以把倒着的原件轻轻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红圈中的虽然还是看不清楚,但有图纸修好的概率就很大,需要花大量时间,另外光耦一定要换啊,再拍照可以 ...

放大一些就能看到光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红圈中的虽然还是看不清楚,但有图纸修好的概率就很大,需要花大量时间,另外光耦一定要换啊,再拍照可以 ...

确实楼主的图片不是很清楚,放大后勉强可以.....

网友O:
楼主从坏主板上找一个差不多的换上去,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光耦不正常,也会引起不启动,烧成这样,光耦估计也穿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光耦不正常,也会引起不启动,烧成这样,光耦估计也穿了

光耦 没坏 好的 有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从坏主板上找一个差不多的换上去,没有问题的。

现在是从16.7v 慢慢下降到 14.08v
是不是 还是初级 有问题

网友P:
检查TL31或光耦反馈线性电容,加12V灯泡负载。空载电压高正常。

网友:
这玩意都发黑炭化了!

网友:
找不到电路图了吗

网友Q:
3842.3843通用。
修这类电源注意启动脚设置是否带过、欠压保护的,即启动脚电阻是在交流电源接过来的还是在直流部分接过来的。如果在整流前(交流部分接的),那要小心大电容电伤人或者烧坏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Q:
3842.3843通用。
修这类电源注意启动脚设置是否带过、欠压保护的,即启动脚电阻是在交流电源接过来的还是 ...

3842是不能代换3843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3842是不能代换3843的.....

看具体电路吧,我代换过,确实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具体电路吧,我代换过,确实能用。

3843代换3842可以用,反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检查TL31或光耦反馈线性电容,加12V灯泡负载。空载电压高正常。

应该输出12v 现在从16v降到14v
不会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具体电路吧,我代换过,确实能用。

电压 从 17v见到14v
会是什么原因引起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