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插上面内存槽机器不亮

楼主(2015-11-2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31的机器,故障为开机黑屏,经检测两根内存依次插下面的槽子都能点亮,机器正常,插上面的内存槽机器电流为1.0左右,不过内存。于是加焊上面的槽子,故障依旧,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这两天刚修了一个一体机,也是一个内存槽不认,换桥OK.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一台好像内存槽分主槽跟从槽  单根内存必须接主槽才可以亮机  从槽就不行

网友:
补充一下,我那个机器接两条内存是可以亮机的,单条内存就是分主从

网友:
用内存阻值卡 量下数据线 信号线

网友:
不是金手指氧化了,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
有加焊桥解决的,有加焊CPU座解决的,打打槽的阻值。

网友:
跟桥虚焊有关系,

网友:
用假负载打阻值,2条槽对比

网友:
换个CPU试试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桥 的问题哟

网友:
要么换桥  要么换槽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焊一下要不换个桥

网友:
THINK 的内存槽  要分主次吧 单内存插次槽不亮

网友:
这个问题多了,有些CPU坏,有些桥坏还有些槽坏,还有BIOS坏,都会这样。

网友:
楼主  解决没 同样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正常现象吗,单跟条子接主槽啊。遇到好多Thinkpad的都这样啊

网友:
这种现象也可以搞,麻烦一点, 建议你用一条大一点内存换客户两条内存使用,可以收费,没有风险。

网友:
两个条子分别插下面的槽子都OK的,一起插上去就不行,内存槽换过了问题依旧,南桥加焊还是一样。CPU换过也不行。

网友:
对比槽,打阻值,有不一样的就和下面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