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Gateway本本,大家来看下

楼主(2015-11-29):
     前两天来了一个Gateway本本,MS2274,版号SJV50-PU,AMD集显,裸版上电到1.05A,插不插内存一样,看论坛里有说BIOS,有说北桥的,就先简后难,拿风枪吹了下北桥,故障一样,刷BIOS吧,。。。。刷后亮了,,以为捡到了,装机(悲剧才刚刚开始),。。再开,有不行了,恢复原故障了,难道还是北桥??又用风枪吧温度调高点吹,试机,电流上去了,跳了两次到1.8,1,9了,亮了,但在LOGO界面看到有点花屏,因为是集显的,就判定是北桥挂了,定芯片吧,,,,,今天芯片到了,快速直球装上,亮了,以为搞定,随后装机,,,又不亮了,,,还以为是温度没把握好(刚到一个新公司,BGA第一次座桥,之前也就只加焊过两次),而且量桥上的电容,阻值有为0的,就再次拆下重置,,,装上,这次就小心一点了,开机亮了,再装硬盘,再开,进系统了,等几分钟都没事,在系统里关机,装机,再开又变成原故障了,,请问各位大神有碰到的吗,还请指点一二,图纸坛子里有,就不传了

网友:
沉了,大神在哪里

网友A:
内存没问题吧,注意下北桥周边小元件

网友B:
换个cpu试试,感觉像是芯片性能不良照成的,只要加热性能暂时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问题吧,注意下北桥周边小元件

不是内存,周边应该也没事,第一次能开机,关机后就再开不了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感觉像是芯片性能不良照成的,只要加热性能暂时恢复

现在手上没这样的CPU,第一次开机在系统里都很正常,关机后就再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上没这样的CPU,第一次开机在系统里都很正常,关机后就再开不了

我这边有台神舟的也是这样不稳定,快下班的时候换了个南桥,明天在去测测,现在的机器真不好修疑难杂症太多了

网友:
有碰到此机的或是没碰到过的都帮忙出出主意啊,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南桥的COM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D:
好了加分我遇到的不亮机都是它惹得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加分我遇到的不亮机都是它惹得祸

这个不是,小电池有电的

网友E:
故障点应该还是显卡那里,你光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障点应该还是显卡那里,你光加焊是没有用的

集显的,已经换北桥了

网友:
换CPU、试了没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加焊CPU座  这基本排除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