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求助,时钟和cpu供电的纠结

楼主(2015-11-29):
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一款单桥的主板(AMD的),时钟是集成在桥的,现在就是没有时钟(B16测试点没电压),主板的桥供电和总线供电正常,唯独就是CPU没有电(上了真U)还是一样,我到底先修时钟还是修cPU供电呢,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时序,像这种集成在桥的时钟是直接换桥吗?

网友A:
先修CPU供电   对了VDDA有电压吗?

网友B:
AMD的时钟不要测量PCI槽,南桥得不到PG也不会发出时钟给PCI槽

网友:
amd你还是先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CPU供电   对了VDDA有电压吗?

什么供电呀,能说清楚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时钟不要测量PCI槽,南桥得不到PG也不会发出时钟给PCI槽

是不是ATX第8的PG呀,还是cpu供电的PG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