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转换电压问题,飞线解决 。步骤讲解

楼主(2015-11-29):
各位高手勿笑,小弟刚入门没多久,看完这篇文章如果觉得还有更好的方式或者解决方法,大家可以互相探讨。

板子到手,我喜欢首先
一、看外观,检查一遍------------------ OK
二、测量电感上下管、公共点阻值,如果条件允许,转换电路的阻值也会测量 ----------------- OK
三、找到图纸,查看触发点在哪,以及主板的架构 -----------------OK
四、上电(不上周边设备,如CPU,内存)------------ OK
五、触发(其实每到这一刻,我特别紧张。---你们懂的,刚入门没多久,小激动有点)-----------OK
六、问题暴露出来了
电流停到0.32
①马上测每个电感的电压是否正常 ----------------OK
②测量转换电路是否正常------问题又出来了

没有转换,查条件。12V没有
想想为什么12V没有出来
断线
短路
或者压根就没出来。-------------------------------------------(除这3者外,是否还有可能呢??)
那就查查别的转换电路

既然没有,那就查查12v是哪里来的

从公共点转的-------------有电啊
直接飞一根线Q540的2脚到R813

然后测一下阻值,OK 上电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亮机,,
来张图测试照

第一次在论坛上面分享修机经历,不好的地方,请大家评<( ̄3 ̄)> 表!

网友A:
不错,第一次就能修到这种程度,必须加分鼓励下,另外飞线太长了,如果能就近找一个12V的供电点接线就完美了

网友B:
嗯,楼主思路清晰,手法精湛,只可惜只能加5分。

网友A:
还有你应该跑线看一下,是哪里断线了,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氧化,或者刮断线了,找找看,也许就不用飞那么长的线了

网友C:
总的来说 很不错了 有一有二 多多发帖 参与讨论 给你加点分好了

网友:
谢谢,我是细心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第一次就能修到这种程度,必须加分鼓励下,另外飞线太长了,如果能就近找一个12V的供电点接线就完美 ...

嗯,是的 。我等会改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楼主思路清晰,手法精湛,只可惜只能加5分。

这·····我其实刚入门而已。你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

大家互相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我其实刚入门而已。你更厉害

楼主谦虚了,晚辈初出茅庐,还未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应该跑线看一下,是哪里断线了,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氧化,或者刮断线了,找找看,也许就不用飞那么长的 ...

确实。谢谢师傅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应该跑线看一下,是哪里断线了,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氧化,或者刮断线了,找找看,也许就不用飞那么长的 ...

跑线比较慢,这样来得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的来说 很不错了 有一有二 多多发帖 参与讨论 给你加点分好了

谢谢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不过,文章确实写的不怎么样

网友:
看来:

跑线的都是老手!

飞线的都是新手!

研究原理的都是国手!

束手无策的都是徒手!

两眼一抹黑的都是外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不过,文章确实写的不怎么样

多多看看论坛里面的帖子 对你现在很有帮助的 干一行爱一行!

网友:
我也是新手,就想分析分析电路图,看看国手们研究的通病,学学技术!

网友:
这个逼装的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