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A-MB】套装帖

楼主(2015-11-30):
机器:华硕K42JA-MB-2.0  内存帖子K42JA HM55 独显
故障:电流触发上至0.7-1.5-1.9-2.0-1.5-2.0 ——(1.5-2.0循环)
思路方向:电流看起来大概为显卡故障 围绕显卡进行维修
下载点位图 图纸找不到 参考的我都没找到 大家都说有的=   =
由于没有图纸嘛  只能参考点位图维修的
先是检测了时钟 正常
然后检测供电 漫无目的的参照点位在上面点点点 点到1.05V的时候发现有一点问题 只有0.9

测量G极有12V电压 那么管子是完全导通的 测量D极为1.03 S为0.9
遵循点位搜索此信号所链接到的所有地点

下面就是得开始着手排除了 首先 我不能拆一个量一次 那样费时间 由于分散开有四个方位 所分为四区 一区一区的拆 并且跟随着检测
拆到右上角时 1.05恢复正常  那么继续检修以及寻找根源 此时得装上拆下的元件 便以检修

1.05VSG 经过上图右边第三个为电感后 更名SPV10  中间电感没上件 最左边为电容 此信号为0.9故障导因分为三处
一、电容
二、还是电容有两个 第二个电容为显卡边上的 容量数值-6.3V 10微法 【见下图】
三、显卡
这个图 标的亮点 左边为二号电容 右边显卡

拆开两个电容后 故障依旧 那么至剩下显卡了 这个是硬故障 但是为了方便快捷以及机器的稳定性 寻找此信号通往显卡的线路
【这里面有小话框的】
上图放大 下图全景

到这里就应该更换显卡了  但是手头没有这个显卡 216-0772003  手头只有0772000
然后想到以前见过一个帖子就是说明 003 更换000的 K42系列的 精华帖 对其修改BIOS 印象深刻 于是搜索一下后 和我基本吻合 可以尝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5772-1-1.html
我的型号与其不一样 但是可以一试 然 下载BIOS 主板上BGA 取下显卡

取下显卡后 拿出将要赴战场的0772000 装上去
分享的帖子其中道道 对我很有启发  但是不会修改BIOS 要学一下的!

等主板冷却后 取下BIOS 也没备份 直接开刷
   献上亮机图

装系统测试正常 顺利的进系统后 查看显卡驱动 有的=    = 感觉很完美啊

网友:
真是有心人,,,,,

网友:
写的真不错......还有图.

网友A:
我也是醉了 对你这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醉了 对你这孩子

认真的说法

网友B:
这显卡有换过。。确实爱坏。。加焊不行就得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有换过。。确实爱坏。。加焊不行就得换。。。

我一般都是测出问题才会动桥 不然想想植个球手上粘糊糊的 就不想拆桥了

网友:
厉害,太厉害了,!!

花晨月夕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机器显卡确实爱坏。加焊不行就得换。

网友C:
这电流,一般都会做显卡,然后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流,一般都会做显卡,然后换显卡。

那样属于快修范围 就是先换后量  但是我这个没有一样的显卡 不怎么想换 后来是检测到了问题才选择更换的

网友:
修这机器细心到这样,值得加分一赞!

网友:
K42都是快要淘汰的机器了,,,,所以,价格高了,客户可能不会修了,

网友:
不错,论坛现在有大量的华硕点位图修机都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D:
真在难点在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在难点在改BIOS

是的 在于发现以及修改BIOS是难点 没学过不会 这个是看到这帖子才选择更换000的 不然只能换003

网友:
这机器显卡确实爱坏。加焊不行就得换。楼主维修代用的非常成功啊

网友:
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E:
楼主BIOS怎么修改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BIOS怎么修改 请赐教

我也不会啊 =   = 那个修改是别人修改的 迅维有这方面培训的

网友F:
怎么后面那么多乱码呀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点位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测出问题才会动桥 不然想想植个球手上粘糊糊的 就不想拆桥了

确实。。确定问题再干会好点。。。每次修板 都喜欢搞干净点。。。

网友:
楼主这个改法很好 ,说实话 华硕的显卡太容易坏了,而且显示死贵。买来的也不放心。

网友G: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想得美 木有

网友:
1.05v 转换偏低导致不亮 ,见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帖子写的不错,理论分析的也很透彻,顶一个。

网友H:
这个背景 不好看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背景 不好看不习惯

.....我感觉不那么刺眼啊 白色

网友:
能换桥的现在依然算是是大拿

网友I:
思路很好,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只有疯狂的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后面那么多乱码呀

乱码? 不会啊 真有问题请私聊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很好,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只有疯狂的干显卡

干完 换一个 也会好 相信自己手工的话 也是有不少师傅选择先换显卡后测量的

网友:
楼主维修代用的非常成功

网友:
好多版主  是不是迅维在招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