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1-29):
CQ40 不触发。求助。本来触发,键盘灯闪4下,INTEL.想刷BIOS,刷好了装回去装错隔壁u27,查图纸是SPI ROM,然后就不触发了。BIOS拆下来装回原来的地方也不触发了。该怎么修。。。。。付图纸。

网友:
会不会是烧了BIOS芯片然后不触发呢,这个机没BIOS能触发么

网友:
装错芯片,可能损坏内部的直接耦合电路,特别芯片功能不同,电压不同时,对比两种芯片后,把芯片换了,重新刷

网友:
U27装错烧了吧

网友:
小白路过,看来以后我修的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别外换个芯片再刷好装上,

网友:
应该先换一个BIOS芯片再试下

网友:
BIOS芯片供电都没,换bios芯片有用么。。。。

网友A:
换了BIOS芯片也不亮,bios供电为0了。其他电压似乎都正常,开关也有3.3v

网友:
电源口灯亮吗?

网友:
为什么没待机3v  5v  开关却有3.3v 呀。。。怎么会待机坏了呀。。。。

网友:
刷了BIOS 之后不触发 会不会是你没刷好啊?

网友:
烧啦,换个刷好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BIOS芯片也不亮,bios供电为0了。其他电压似乎都正常,开关也有3.3v

可以先查下bios供电看下。做下排除法。

网友:
嗯,是不是bios芯片有问题了,还是旁边有掉件啊?bios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
bios很有可能给你搞短路了

网友:
bios条件ok嘛,ec有在读取嘛

网友:
这很明显是你BIOS刷错了,要不就是BIOS本体被你吹坏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楼主大意了

网友:
换个EC 从新刷BIOS

网友:
换个BIOS   查下BIOS的条件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你装错了地方导致BIOS资料丢失,你再重刷装 上去试试

网友:
BIOS芯片会不会烧坏啦,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 自己冷静下来整理好思路再搞

网友:
BIOS搞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