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EV:1.0

楼主(2015-11-29):
华硕P8H61-MLX3 PLUS  REV:1.0绝对是好的 这个版本基地里没有  看清是1.0的 W25Q32_20151129_211017.zip (216 Bytes, 下载次数: 144)

网友:
坑呀  假的

网友A:
我擦上面的发错了这个是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上面的发错了这个是对的了

楼主,2楼的怎么说是假的啊?

网友:
哦 我明白了 2楼下载的是你发错的那个BIOS 你后面发的这个BIOS确定是好的?

网友:
下载分要是再少点多好

网友:
楼主,刷了你的BIOS后故障依旧(我这片主板是亮了又灭掉等会又量又灭反复这样)刷了你的BIOS不行,换了CPU也不行。但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

网友(2017-09-11):
此bios确定好用不  现在的bios比较乱  先问问

网友:
楼主也太粗心了。上次我有块华硕的板子,就是刷错固件然后挂了。

网友(2017-10-24):
我刷了不能用啊................

网友:
这个BIOS  到处都找不到 终于在这找到了!

网友(2024-01-06):
补充内容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