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自动重启无显示

楼主(2015-11-29):
msi zh77a-g43 能正常使用,有时能用上一整天都没事,但偶尔用着会突然重启,重启时间不定,有时用几个小时后,有时开机一会就会,重启后就无显示。断电后再开机,依然不显示。几个小时后再开机又可以正常使用。
有人碰上这种情况吗?!
能进系统使用,应该是所有条件都已经满足,这种是不是BIOS导致,需要重刷BIOS吗?

网友A:
断电开机后不显示,查一下所有的条件,如果条件都正常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你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电开机后不显示,查一下所有的条件,如果条件都正常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

没有图纸,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在桥旁边找到一个mx25l6406em2i 12g,不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吗?

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其它配件在别的电脑上能使用的。这个板是去华强北淘回来的,估计原主人也是因为有暗病才卖的,因为一点就亮,店家以为没有什么毛病,所以没修就直接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在桥旁边找到一个mx25l6406em2i 12g,不知是不是?

是的这个是BIOS芯片

网友:
你这个我感觉是电源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管小8脚大8脚,我是没见过只有8只脚的IO

大大,我说的是V星通病小8脚芯片,谢谢你的指正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IO芯片。IO一般比别的8脚供电芯片宽一点大一店。还有上面有些。25Q或者25L之类的

我现在怀疑你根本不懂修主板了,这明显是bios芯片25....的flash存储器...io和bios芯片你都分不清楚怎么修的主板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怀疑你根本不懂修主板了,这明显是bios芯片25....的flash存储器...io和bios芯片你都分不清楚怎么修 ...

我应经跟上面版主说清楚了,我看错了,因为昨天的事情一晚上没睡觉,现在头脑很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怀疑你根本不懂修主板了,这明显是bios芯片25....的flash存储器...io和bios芯片你都分不清楚怎么修 ...

也谢谢你的提醒,我要睡觉了,太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应经跟上面版主说清楚了,我看错了,因为昨天的事情一晚上没睡觉,现在头脑很模糊

我想你是把BIOS芯片说错说成IO芯片吧  我也是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想你是把BIOS芯片说错说成IO芯片吧  我也是醉了

是啊,我知道错了,我跟他们解释了,我也太多事情要去想,昨天被几个人QQ上语言攻击我现在头脑还在闷糊着,也太困导致了,我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知道错了,我跟他们解释了,我也太多事情要去想,昨天被几个人QQ上语言攻击我现在头脑还在闷糊着 ...

谁的有说错 做错的时候 解释清楚就好了

网友:
在无法使用时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我说的是V星通病小8脚芯片,谢谢你的指正

多谢各位热衷相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知道错了,我跟他们解释了,我也太多事情要去想,昨天被几个人QQ上语言攻击我现在头脑还在闷糊着 ...

注意身体才重要.没必要去在意人家怎么说,别人的嘴长在别人身上,你管不住,不用在意,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笑笑了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身体才重要.没必要去在意人家怎么说,别人的嘴长在别人身上,你管不住,不用在意,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 ...

恩恩 谢谢你的关心,我会放着这样的心情,

网友:
刷IBOS不行后再换EC

网友:
怀疑BIOS的话就先刷个BIOS试试看咯!官网有,这是链接:http://cn.msi.com/product/mother ... AG43.html#down-bios

网友:
散热方面也需要重新检测一下哦,别忘了最基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BIOS芯片。BIOS一般比别的8脚供电芯片宽一点大一店。还有上面有些。25Q或者25L之类的

版主,这个犯大错误了吧,这是BIOS啊,什么比普通供电芯片大一点宽一点,写25Q,IO哪有长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