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11-30):
各位大神有没有试过美版三网5s,正常使用联通4g,突然用不了了,3g也用不了,只能用移动联通2g网络,电信直接显示无服务。原来电信插卡直接有3g网络的,不知道什么问题,刷机还原都试过了,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有没有过这种现象,在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无服务

网友:
如果真是三网无锁的话,那应该是硬件坏了。就怕是有锁机,然后越狱改4G的,就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