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61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30):
一块顶星F61AM2单桥的主板,上电是复位灯常亮。按照时序测量:内存1.8,桥1.5,CPU1.3,总线1.2,供电已经基本正常,为什么还没有复位?测量一下PCIE A11的电压0,PCI的A15 的电压是0。PCIE 的A13,A14的时钟也是0V,AM2的单桥的时钟是桥在供电,还有得到总线供电好的情况下,桥发出时钟,再复位。找到总线供电好的二个组合三极管,测量有正常的1.2V,再找到CPURST测量结果是0V,那么可能是桥的某个条件没有满足,认真检查:竟然发现桥的背面的FB5电感掉件了,立即换上,上电,完美跑码。

网友:
纯文字说明,没图呀?

网友:
楼主好眼力啊!!一般这样的情况我会选择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