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换系统后网速只有1-3kb/s

楼主(2015-11-30):
帮客户换系统出现没见过的情况,请高手解答一下:联想一体机换系统后网速只有1-3kb/s,打开网页都等半天时间,WEIN7.WINXP都换来,还是一样,网卡驱动正常,也进的入路由器,其他电脑网速正常,有700KB/S,手机网速也正常。

网友:
听客户说以前系统没有这种情况,以前能看电视,网速都很开

网友A:
网卡驱动错误,,,重新安装网卡驱动!!

网友B:
找个USB  网卡  这个方便撒   装上  试试是网线问题还是网卡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驱动错误,,,重新安装网卡驱动!!

不是驱动问题,这个我还是会想到的,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USB  网卡  这个方便撒   装上  试试是网线问题还是网卡  问题

没有,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