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显示器拆解步骤

楼主(2015-11-30):
一、        拆底座板:将显示器倒置,底座向上,朝显示器背面按压三角内的卡子,用力拉底座板,使底座板与支撑柱分离。
二、        拆支撑柱背板:将显示器倒置,拿稳支撑柱背板,用力向上抽,使背板同支撑柱分离。
三、        拆支撑柱:将显示器屏幕朝桌面平放,用十字锣丝批将支撑柱上的四颗锣丝拆下,支撑柱即与显示器分离。
四、        拆显示器背壳:用塑料薄片插入背壳与边框的缝隙用力向上撬使四周卡子离槽,直到背壳与边框分离。
五、        拆显示器铁壳:先分别将VGA、DVI两座固定铁壳的四颗锣丝拆下,将电源开关和面板控制引线的小排插拔出,将左侧面两个背光灯引线的小排插拔出,用十字锣丝批将显示器两侧边的四颗锣丝拆下,将VGA、DVI面的铁壳向上抬起,看见液晶屏与主板连接的排线,轻轻将排插拔出,固定在铁壳的电源板和主板与液晶屏分离。

谢谢点击,小白初学,望前辈加分。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显示器我还没见过!!

网友:
我单位07、08年买了二十多台联想机,近年陆续出故障,该显示器拿上手时感觉很无语,想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奥妙。

网友:
这个发错版块拉

网友:
不好意思,该发到那个板块,请教能否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