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xp/win7/win8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详解

楼主(2015-11-30):
xp/win7/win8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详解

  如果是懂得电脑维护方面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和才安装的系统差不多一直保持运行的速度与稳定,如果是不大了解电脑并且经常性的安装和卸载软件等操作
的话,可能你就会发现电脑反应慢并且越来越慢了,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需要一步步操作,那么电脑反应慢电脑优化怎样做呢,接下来就分享一下有关电脑反反应慢 电脑优化的解决方法。

  电脑反应慢是什么原因?如何使电脑优化

  1、左面文件或图标过多
  2、开机启动项过多
  3、冗余服务过多
  4、系统垃圾文件过多
  5、内存小,而电脑视觉开到了最好
  6、磁盘碎片过多
  7、自动寻址时间过长(IP地址)

  硬件方面原因: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1、电脑使用时间过长有无清灰
  2、电脑线路老化
  3、风扇性能下降,导致散热差
  4、电脑使用时间过长,硬件无法追上他的脚步

  解决电脑反应慢,电脑优化的方法(软件)

  1、桌面文件图标过多: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桌面上放东西是很方便,可东西放多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进入桌面时间变慢,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快捷方式,尽量少放东西

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开机启动项/服务过多

  解决方法:

  打开开始菜单或者windows+r输入msconfig,配置开机启动程序;

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使用第三方软件进行优化,比如360等等,这里我以total uninstall为例:

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通过上图,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各个程序在什么阶段启动,我们可以直接禁用没用的,当然如果搞不清楚,就使用简单的工具,例如360的一键优化等等。

  系统冗余/垃圾文件过多:

  垃圾是我们使用电脑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的东西,比如卸载软件残留,浏览网页cookie等等方式、这里主讲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如何清理垃圾:

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除了用第三方工具,同样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工具清理,比如磁盘清理:

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系统性能视觉效果调整:

  如果电脑内存太低,一般我们不要将视觉效果调整的太高,到最佳性能就ok,设置方法,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

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磁盘碎片,属于使用硬盘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的东西一旦长时间不清理,会导致程序打开变慢,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形成逻辑坏道,导致电脑反应慢,所以我们需要定期清理磁盘碎片。

  清理方法:

  使用windows自带的工具清理:开始——输入磁盘碎片——确定

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

  Windows自带的碎片清理程序虽然能够清理碎片,但是整理的时间会非常漫长,所以小编这里还是 建议使用第三方清理程序;第三方清理磁盘碎片软件清理:

  自动寻址时间过长:

  一般我们连接网络都是用过路由器,而一般的路由器,则是设置的dhcp上网,我们有时候上网,电脑会自动获取ip的国策好难过,这个过程结束之前,我们是无法上网的,如果路由可以设置,尽量绑定ip和mac可以有效的减少获取时间,同时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被蹭网哦。

  以上内容便是电脑反应慢 电脑优化详解的全部内容了,概括面比较广,但对你们而言没有坏处,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哦。

网友:
这个 要是住电脑好几年的老手才有的感觉,很实际

网友:
在实际中最常用的是 加内存 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