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S不触发

楼主(2015-11-30):
华硕X53S不触发

原作者:chinafixRookie

        机器型号:ASUS X53S
        版号:K53SV  REV:3.00
        故障:插上适配器,电流0.005A,不触发

华硕X53S不触发 图1

       维修过程:无待机PWM 3V/5V,该机器插上适配器,EC检测到AC_IN_OC#为低后,就会开机PWM 3V/5V,实测RN3003排阻上AC_IN_OC#为1.69V,异常

华硕X53S不触发 图2

华硕X53S不触发 图3

        追查AC_IN_OC#来源,来源于PRN8807,受控于ACOK#信号,实测ACOK#为低,4/3脚之间截止,2/3脚之间直连,由+3VA经PRN8807上拉为3.3V,实测2/3脚之间为1.69V偏低,不能将AC_IN_OC#拉低为0V,EC检测到该电压异常,判定为电池工作模式,关闭PWM 3V/5V待机供电,进入节能状态。

华硕X53S不触发 图4

华硕X53S不触发 图5

       华硕排阻大家都懂的,更换100K上拉排除故障。P_CHG_GATE_C_10恢复3.3V,AC_IN_OC#为0V
待机恢复0.021A,触发开关,正常跳变亮机。

华硕X53S不触发 图6

华硕X53S不触发 图7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

网友A:
看点位修机器,很累的!

网友:
修这种机子很累啊

网友:
华硕这排组该换换了

网友:
真厉害               学习了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还没遇到,下次注意了,感谢分享

网友:
华硕用的都是烂电阻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点位修机器,很累的!

哈哈,花总,修多了跟看图纸一样,哈哈。就是查触发条件而已。

网友:
难道华硕笔记本 也爱坏 啊  我知道台式机 很多的

网友:
是通病吗  是的话可以记录一下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只能根据点位图来修。这也跟楼主的经验有很大关系,谢谢分享。

网友(2019-03-16):
这 属于很基础的简单东西吧哈 最基础的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