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怎么办?

楼主(2015-11-30):
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怎么办?

  笔记本的使用最重要的是电池,有时候在电源耗尽了关机或者其他异常关机之后可能会出不充电的情况。但笔记本的电池损耗了,对电脑的伤害很大,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怎么办?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三种解决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的方法,以供参考。

  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需要的工具 /原料:笔记本电池

  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的解决方法/步骤:

  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解决方法一、用软件方法刷新电池。

  IBM笔记本提供了一个“Battery MaxiMiser and Power Management”软件,通过这个软件可以对电池容量显示不正确以及续航时间减短有不错的解决办法。运行这个软件,电脑会根据电池的状态自动对电池进行校对以及放电,当程序结束以后可以发现电池的实际容量和设计容量的差距会变小(但还是存在)。

  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解决方法二、更换电芯或深度放电。

  如果电池是由于电芯老化出现问题的话,只能采取更换电芯或深度放电的方法进行解决了,但这些行为都可能会导致电池出现损坏或是无法使用的情况,所以在动手之前切记小心。

  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解决方法三:用固件的方法刷新电池。

  有的笔记本厂商将电池矫正程序嵌入了BIOS固件中(如ASUS),我们只要在开机的时候进入BIOS执行电池纠正程序就可以了。

  以上是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的三种解决方法,在此,小编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护笔记本的电池,才能使笔记本的使用寿命延长。

笔记本电池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1-1.html

网友:
感谢LZ分享    电池BIOS 程序在哪

网友(2019-09-17):
电脑开机无法充电,关机可以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39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