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换显卡解决0.3掉电

楼主(2015-11-30):
Y450换显卡解决0.3掉电

原作者:新人求罩

     机器:Y450 同行机器

     情况:不明 显卡已被拆 盒子里散装一个拆下来的显卡 目测主板有掉电*10 不过都是空点 无所谓了

Y450换显卡解决0.3掉电  图1

     过程:由于不了解机器原始故障  便植好原芯片装上去 发现触发电流上至0.3掉电 (没上芯片的时候电流能上去的 于是判断显卡短路导致)

     解决方案:更换显卡 原型号代换    经BGA 后更换好芯片上电正常 附亮机图

Y450换显卡解决0.3掉电  图2

新人求罩,迅维网论坛活跃(ID:新人求罩),希望能与广大维修界的朋友交流经验。和分享知识,有意者加QQ 896657136

网友:
应该是价格没谈好,随便扣上去的

网友:
给你机子就是让你做桥的吧?

网友A:
做显卡必须要用锡薄纸包旁边的显存吗?不包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讲的很详细,思路也清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显卡必须要用锡薄纸包旁边的显存吗?不包有什么影响呢?

看情况 要是显卡底下封胶了还是包着的好

网友:
拷好运呀!不错.

网友:
这样发也能赚钱?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一个供电短路导致掉电,我也修过一个,更换显卡解决的

网友:
不上显卡跑电流,上去了就不跑了,就是显卡短路导致显卡供电不出,进而无cpu供电,所以0.3,应该细心一点,既然显卡都被拆掉了,还有掉点,为何不先量一下显卡是否短路呢?

网友:
GRACIAS POR TU EXPERIENC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显卡必须要用锡薄纸包旁边的显存吗?不包有什么影响呢?

比如黑胶?

网友:
这个都能修好。牛逼哦

网友:
Y450的显卡芯片贵啦,我一般不给客户换芯片

网友:
上家可能是因为芯片成本高,再加上掉电,心里没有把握了,就放弃了。

网友B:
不是吧,版主了还是新人?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联想的小Y 还是好修的  !!

网友:
这种0.3A掉电一般是换显卡供电芯片好的。你这个换显卡,不知道稳定没。

网友:
不包到时加焊显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版主了还是新人?

都是大神了 还装小白

网友:
           显卡拆掉跑0.3掉电的机器不多见,一般没显卡的还能跳几下电流

网友:
技术不错啊,不同行的机没有多钱啊!

网友:
没显卡掉电没修过,是不是没有显卡显卡供电不出来

网友:
显卡短路导致显卡供电的PG没有 就会掉电  这个板子是广达的 欠压检测特别厉害

网友:
看掉10多个点 肯定杀怕赔钱

网友:
还不会玩黑胶

网友:
楼主请问下不上显卡时不掉电,电流跑多少?

网友:
Y450的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是的呢 包着能安全些

网友:
运气好吧·是我的话就放弃了

网友:
Y450的机器毛病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上家估计出价太高  顾客估计不想修了 。。。。。最后碰碰运气 ,就送到楼主这里了吧。。。

网友:
厉害,一招定乾坤。

网友:
这桥好换了

网友:
上家可真够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