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水晶头的接法 五类双绞线水晶头的接法与详解

楼主(2015-11-30):
网线水晶头的接法 五类双绞线水晶头的接法与详解

  今天给大家说道说道网线水晶头的接法,通常我们现在买到的最常用的线都是超五类双绞线,这种线由八根线组成,为了规范,这八根线又有一个线序!网线水晶头的接法标准的线序分为a类和a两类:

  568a:1绿白、2绿3、橙白、4蓝、5蓝白、6、橙、7棕白、8棕

网线水晶头的接法

  568B: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棕白、8棕

网线水晶头的接法

  因为它们有两种标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该怎样选呢?

  一般情况下,不同设备之间,我们选用同一种线序连接,相同设备之间我们选用不同的线序,比如,我们连接路由器和pc这两个设备就属于不同的设备,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线序,早制作的时候,一般大多数人选用的是b类线序。
  由此,我们看到连接路由和pc之间都是使用的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棕白、8棕这种线序,不同的设备,选用不同的线序,比如两台电脑之间连接,想要通信就必须使用不同的线序连接,当然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网卡也可自动实现反转,即使是一样的线序,也是可以的。

  有时、我们会看到在我们使用adsl接线的时候,一般的通信商会只用4芯线,一般都是网络通信商为了省材料所致,当然也不妨碍使用,百兆网络实际使用的只有1.2.3.6.,另外预留的四根网线是wield千兆准备的但是现在有了光纤之后,千兆网络都是用光纤了,只有在某些大型的局域网中才会用到这种8芯接法。上传数据的时候,1.2.是用来发信号的,3.6.用来接信号。

  对于百兆网络而言:我们一般用的到是直通线,做法568B的做法,交叉线的做法就是一头是A标准,另一边是B标准,现在的电脑和路由器都可以自动识别交叉和直通网线,所以可以通用。

  千兆网线的直通线接法和百兆是一样的,两端都是568B的接法,到哪交叉接法就不同了。

  一端为: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棕白、8棕 (568B)

  另一端:1绿白、2绿,3橙白、4棕白、5棕,6橙,7蓝,8蓝白 (不是568A)网线水晶头的接法 五类双绞线水晶头的接法与详解。

网友:
必须要准备一把压线钳

网友:
现在全部人都会做啊

网友:
想想当初当学徒 帮网吧组网 一天内做的两百多来根 那叫一个累 现在再也没人这么干的 都用无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