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ZO MX191 艺卓显示器 无显示

楼主(2015-11-30):
故障 有背光  但是无显示,手电筒照看不到有内容,请问谁有BIOS  ,先刷个先!谢谢!

网友:
这个也是专业图形应用液晶显示器,用量少

网友:
专业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这个还真少,换板子吧

网友:
这可是专业级的显示器啊

网友:
这驱动板看上去比其它显示器的大,

网友:
这个情况还没有见过,帮不了你

网友:
这种显示器我用过,效果没得说,质量就是好

网友:
我淘宝了  都没有板子卖!

网友:
帮不了你帮不了你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代用的驱动板,先测一下驱动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一下屏线上有没有VCC电压。如果有再查一下LVDS电压有没有?不要一开始就刷BIOS.

网友:
驱动板坏了  遇到过

网友:
先看看屏供电吧

网友:
这显示器,高端货,很少见

网友:
遇到过,但是没修好。

网友:
有背光   是灰屏吗   还是白屏

网友:
先查屏供电试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2016-01-07):
加焊那个EIZO的桥就能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