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掉电

楼主(2015-11-30):
一台联想Z460冷机进系统一分钟左右掉电,热机就不会。系统重装一样,芯片加热也一样。大侠们这怎么修了啊,求指教

问题补充:CPU的电容换过,这跟BIOS没关系吧。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热机就不掉电啊

网友A:
显卡有可能,这个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可能,这个机

掉电前显示一切正常啊,如果显卡有问题不会掉电吧。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热敏电阻,楼主修好了,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C:
可能有虚焊的BGA

网友D:
掉电之后还能开机吗?固定的1分钟掉吗?你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只能先刷BIOS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掉电之后还能开机吗?固定的1分钟掉吗?你先刷个BIOS试试吧

差不多吧,掉电后能正常开机的,第二次就正常了。冷两三个小时后又这样了。

网友:
如果是BIOS有问题怎么会冷机掉电热机不掉呢?想不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热敏电阻,楼主修好了,麻烦分享一下

有可能,我先看看

网友:
用示波器试试波形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虚焊的BGA

就两个BGA,都加焊过了啊!头痛中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温控芯片

网友:
看下温控芯片吧

网友:
此机温控芯片是哪一个,我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吧,掉电后能正常开机的,第二次就正常了。冷两三个小时后又这样了。

刷BIOS吧,刷改过之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吧,刷改过之后的

传个上来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吗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