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之古董机维修

楼主(2015-11-30):
多灾多难之古董机维修

原作者:遇说还修

  送修一台兼容机,说使用中闻到一股胶皮味,然后就黑屏再也起不来了,听着都心惊胆战,给客户说试试看吧,估计问题严重,目标直接指向电源,结果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电源完好,拆出机器,GA52LT  AM3主板,山寨刀卡8400E,网卡炸裂,这个季节北方也不打雷,不知道怎么炸的,先不管他,直接下掉网卡:

  上电自动触发,复位灯常亮,熟悉的胶皮味扑面而来,立即断电,IO剧烈发烫,放大镜看,ITE8720,GB的不能其他代换,有片GA G31是好板,IO是ITE8718,也不知道能不能代换,论坛下载了GA G31的图纸:看到这里高兴了:

  也就是说同型号的主板,有采用8718,也有采用8720的,说明可以代换。先拆了G31的IO,毕竟当下修好才有饭吃:

  换好后简单测测待机无短路,开机针5V就绪,上好CPU内存显卡,开机:

  代码亮机,上个硬盘进系统:(我一贯有这个习惯,修好的机器要测试系统.事实证明这样做很有必要,看后面

  花屏,部署完系统进桌面黑屏,看到这个弱不禁风的刀卡,散热非常迷你。

  拆下来上土炮加热,冷却后:

  至此维修结束,至于能坚持多久就看他的造化了!!感觉这类机器就跟我自己使用的机器一样,来自各种东拼西凑,说不上某年某月某日,某个东西就会撒手人寰。

  【作者简介】老刘,论坛ID,遇说还修,QQ:46394866,无论江湖多险恶,遇说还修,遇不想修说服他们修,遇修不好代换板卡也要修,总之就是修修修,人挡杀人,遇鬼杀鬼,希望结交广大修友,维修无罪,维修有理.半路出家的和尚,酒肉不拒。水平奇差,本着来者不拒,治病救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多老的我都修,修不好我就换。(前提是客户同意)

网友:
修修修。。。这个我喜欢。。

网友:
在我这 这样 的机器早都没人修了,不过要是给上价钱还是会修的

网友:
碰到这样的,也就直接晕了

网友A:
网卡炸裂一般这种情况下测量3.3VSB对地阻值也是处于短路状态的,即主板诊断卡待机指示灯也不亮,IO剧烈发烫原因推测也是3.3VSB测试点对地阻值偏低短路引起。

网友:
只要客户想修,总能想到办法

网友:
这里IO芯片剧烈发热的同时,其本身待机主供电输入引脚对地阻值推测也是处于短路状态,其实开关针工作电压应该是5VSB经电阻上拉得到的。

网友:
大神级呀,这样的机子都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炸裂一般这种情况下测量3.3VSB对地阻值也是处于短路状态的,即主板诊断卡待机指示灯也不亮,IO剧烈发烫 ...

一通电就触发了,

网友:
这里主板一通电就触发推测也是IO待机供电引脚内部短路导致开机针工作电压偏低引起。

网友B:
请问用风枪设定320度吹一下可以不?

网友:
给力啊。修不好在换,换了留板下来在修

网友:
这是古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风枪设定320度吹一下可以不?

吹显卡么?那看你风速和距离了,我感觉有点高了,我一般是下边预热台300度  上边260风筒轰。用土炮就很难说的清,习惯了按照自己的习惯就好,我吹好过很多,但也吹死过不少

网友:
X215  2G  IDE80G  刀卡8400E,感觉就是东拼西凑来的,不可能初次装机装成这样。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很积极

网友:
最后的主人公话说的不错,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最后给客户解决好才是王道。

网友:
看到古董级的,修的欲望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见笑了,啥时候有空帮我看个内存报错呗,看能不能拆掉一边刷成单面的用,谢了

网友:
380du吹一下就可以啦,加点含油

网友:
客户需求 古董级的也可以搞定

网友D:
原来8718和8720可以代换,之前没有图纸,废板又找不到同样的,放弃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8718和8720可以代换,之前没有图纸,废板又找不到同样的,放弃了好多

8718和8720同属于一家联阳电子公司生产的,只要两者对应引脚信号定义相近就可以代换,IT87字母和数字开头的IO芯片适用于所有南桥芯片组芯片主板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来8718和8720可以代换,之前没有图纸,废板又找不到同样的,放弃了好多

IT 8718本身内部带触发功能,常用于双核、四核兼容机多,如果IO内部没有带触发功能的话,即本身对应引脚是没有与开机针中间线路通过电阻进行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 8718本身内部带触发功能,常用于双核、四核兼容机多,如果IO内部没有带触发功能的话,即本身对应引脚 ...

还是有差别的吧 亲,

网友E:
这样的板和显卡  直接换不好吗    这样修   要不了多久又过来找你   又免费给他折腾

网友:
学习了 8718和8720可互换 记住了

网友:
AM3以下的机器基本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板和显卡  直接换不好吗    这样修   要不了多久又过来找你   又免费给他折腾

板应该不怎么出问题了,但显卡够呛,换他不同意,用这种机器的基本上不想换好电脑

网友:
这边AM2的还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