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触发到0.6就掉电

楼主(2015-11-30):
东芝C805因特尔独立显卡,版号:DABY3CMB8E0

故障:触发到0.6就掉电
分析:迅速拆机就剩下裸板,掉电的原因一般是缺电压或者是有短路保护了【个人观点或者还有其他等】,根据经验,目测一下主板没有进液、元件烧糊现象,先量一下板子上面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短路,于是通电,按下开关触发,还是0.6停一会就掉了,万用表量了一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为了进一步确定电压是否都有,就量一下EC的28脚HWPG 3.3V正常。
证明主板供电基本齐全了,于是找了个HM6X以上的时序看了一下,继续维修,测了下无线网卡的22脚PLTRST#没电压【习惯从后面往前面推】,

继续往前,测的SYS_PWROK为1.几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

SYS_PWROK是DELAY_VR_PWRGOOD与MPWROK经过一个门电路得到的,【这个门电路在实际电路中没装,DELAY_VR_PWRGOOD直接经过一个电阻与SYS_PWROK相连】,实测MPWROK为3.3V正常,DELAY_VR_PWRGOOD只有1.几V不正常,继续追查DELAY_VR_PWRGOOD这个信号是从CPU供电芯片的19脚出来的,由PR104电阻上拉,
实测+3V_5S正常,直接断开19脚【我是直接割线】,测的有3.3V,到这里就明白了有元件把DELAY_VR_PWRGOOD拉低到1.几V了,图纸搜索了下DELAY_VR_PWRGOOD都去了哪些地方,不多,一个个断开。首先查到这里
把Q1002A第2脚翘开,量得换是1.几V,继续。。。
就剩下这2个电容了,一次性全部拿掉,DELAY_VR_PWRGOOD恢复3.3V,电流一路小跑,不在掉电,机器修复。
小白发贴,高手勿拍砖呀,不对之处还望指点,要拍就拍点分吧,鼓励鼓励吧

网友A:
这个不就是通病来着?

网友B:
电容损坏拉低电压,实物图来一个电容的位置更好

网友:
学习了,挺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损坏拉低电压,实物图来一个电容的位置更好

南桥背面,靠近硬盘接口那里,忘了拍照了

网友:
电容不良了

网友C:
不错,理论很扎实思路很清晰!

网友D:
不是小白水平了,可以算得上高手了,分析和判断还有跑线路都不错,想请教一下,电路图对应主板实物怎样才能快速准确的找到相关对应点?尤其是控制信号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太厉害,思路清新,一步步的找故障无处可藏,佩服啊

网友E:
电容用肉眼能发现他不正常吗

网友F:
呵呵,有图纸相对好修一点!!

网友:
看来是个高手啊,一般人可查不出来

网友:
广达的板子还是很好修的,楼主不错。

网友:
不是科班出身,修掉电觉得不知道哪里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小白水平了,可以算得上高手了,分析和判断还有跑线路都不错,想请教一下,电路图对应主板实物怎样才能 ...

没有丝印的主板元件很难找,华硕、仁宝等,只能靠点位图,没点位图靠经验跑线路,广达还好点有标志,只能慢慢找,除此之外还要靠点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用肉眼能发现他不正常吗

我是凡人,19V滤波电容炸了短路还好看点,其他的靠断开才能排除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修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G: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加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通病来着?

不清楚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技术 很过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加分。

相互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理论很扎实思路很清晰!

还有好多都不懂咧,还得向你们多多学习学习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有图纸相对好修一点!!

是的,最讨厌华硕的,没图没点位的,一看就头大

网友:
最烦这种小电容,坏了不好查。

网友I:
不错不错,思绪还是很清晰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错,思绪还是很清晰的,加分鼓励。

过奖了,谢谢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网友:
实物图来一个电容的位置更好

网友:
这跑电路的功夫不错,找件准确。

网友:
楼主这还算小白啊,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清楚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没遇到过

只要有NEC大电容的,大多都是他的问题!他能引起很多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