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5-11-30):
ajpe452      查了一下没找到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谁有脚位定义图发我一张

网友A:
淘宝有卖这种芯片 ,上网本上有使用到这个芯片,

网友B:
上课时老师有说过这种代码芯片,有参数表,不过我忘了,一般都是找图纸,找不到就凭经验跑线路。

网友C:
我帮你找了下也没有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卖这种芯片 ,上网本上有使用到这个芯片,

这芯片我有  主板后面几个电阻掉了  没有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找了下也没有找到啊

能知道那个引脚是主供电吗

网友D:
网上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课时老师有说过这种代码芯片,有参数表,不过我忘了,一般都是找图纸,找不到就凭经验跑线路。

你知道那个脚位是主供电吗    我的后面几个电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一搜就知道了

找了几天     一头雾水    淘宝有卖就是没定义图

网友E:
你对着51117测一下 看看控制供电是不是一样的脚位

网友F:
又找不到芯片图纸哎

网友G:
图片拍得不清楚,是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找不到芯片图纸哎

国产机器没见过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片拍得不清楚,是什么型号的板子?

杂牌的   处理器就挺高I7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对着51117测一下 看看控制供电是不是一样的脚位

51117要有上下管   这芯片上下管都没有

网友:
找不到资料就去某宝找卖家,那些人能提供不少资料

网友:
淘宝什么都有

网友:
现在的淘宝有点乱,不好找呀?

网友:
8脚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