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不触发 待机偏大0.04

楼主(2015-11-30):
这几天连续接到4台Thinkpad E430的笔记本都是待机0.04,按开机键没反应,最初修第一台的时候以为是待机是正常的,但是拆机测量没有待机电压3V,5V,再测量没有20V主供电没有而且对地短路,再向上追查发现公共点对地,这下好办了,开始烧机大法,我一般都用3V左右电压烧,这样风险小一些,不容易烧坏东西,接电开始摸吧,摸到CPU供电上管的时候发现问题,PQ1002发烫,先行拆下,再次测量公共点阻抗正常,找来料板换上供电上管测试一切OK,拷机2小时交工。第二台同样的故障,这次直奔公共点又是短路,开始烧机,这一次还是PQ1002,不过次省事很多,因为有上次的经验。这两台又接到两台同样的故障,待机又是0.04,心想又捡着钱了,直接烧机,再摸CPU供电管不烫了,不会吧这一次失手了,公共点短路一定还有别的地方短路,再继续摸,摸一摸100多,摸到待芯片供电管的时候发现上管的滤波电容发烫,拆下再次测量公共点阻抗恢复正常,换上电容,加电测试OK.在修复第4台的时候就更顺手了,有上一次三台的经验,一量公共点短路,直接再次烧机,先摸CPU供电管不烫,这一次直接摸待机的上管滤波电容,这一次失手了,不是不烫,是被烫着手了,因为上一次是正面的,这一次正面不烫,又换被面的了,疼就疼一下吧,反正钱到手了,维修员的手是最不怕烫的。
       一点小经验,希望对一些新手修到此机的有帮助,应该是这个机器的了吧,正常待机电压应该是0.01,如果待机是0.04的时候,可以先测量公供点阻抗,如果对地可以烧机试一下,目前修的坏的地方主要是CPU供电上管和待机供电上管的滤波电容,请重点检查这两个地方。(此机板号:QILE1 LA-8131P)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总结为通病

网友:
科技含量不高,但是维修师的心态是可以学习的

网友:
我 的 待机0。2 打阻值 也不短路 会是什么问题 共供电电压有

网友:
这是个通病 修了几台

网友:
勇于发帖,见证维修之路。

网友A:
  你的板子还在吗  能帮我测下 待机芯片 的1脚 和6脚的 开启电压吗

网友:
E430修过两台都是换的待机芯片

网友:
这个有点简单。

网友:
通病。修了几个了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还在吗  能帮我测下 待机芯片 的1脚 和6脚的 开启电压吗

不好意思,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A:
这个机器待机下有没有3 5v

网友:
不错不错,点滴积累才是成长关键

网友:
这个 本待机片  换的比较多 !!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电路设计公共点短路都是0.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待机下有没有3 5v

待机有3 5V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通病了,0.04就是短路电流

网友:
刚刚维修了一台e430的也是0.04短路不过是主板上20v电源口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我也修过这样的哦

网友:
*脏话*这运气没得说阿,e430跟你有缘分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顶你一下,确实是cpu上管击穿了,可以算通病不,我今天这台也是。

网友:
怎么全是烧鸡呀

网友:
一般大短相对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这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