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MPWROK与PROCPWROK英文全称是什么?

楼主(2015-11-30):
DRAMPWROK与PROCPWROK中的DRAM,PROC英文全称是什么?

网友A:
搞维修这行何必去纠结这些,只要知道这两个是PG信号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这行何必去纠结这些,只要知道这两个是PG信号就行了!

知道全称,更容易记这些信号

网友C:
DRAMPWROK好像全称是DDRAMPWROK,PROCPWROK全称好像 是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全称,更容易记这些信号

好吧,个人感觉都一样记的

网友:
H67的主板不

网友:
都是发给CPU的                 一个内存模块电源好          一个CPU非核心电源好!

网友D:
看来这位兄弟懂英文,只有英语好的同学才会记全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AMPWROK好像全称是DDRAMPWROK,PROCPWROK全称好像 是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PWROK

谢谢

网友:
没有意义的事情,你只要记住这两个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位兄弟懂英文,只有英语好的同学才会记全称.

大概了解一下全称的意思,这样就不用记那么累

网友:
H61主板这2个信号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