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820t刷机包

楼主(2015-11-30):
联想a820t刷机包

  随着刷机风潮的盛行,许多的用户在购买手机后都会选择进行刷机,刷机固然是一种追求时尚的标志,但是也存在着许多的风险。那么联想a820t刷机包如何使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吧。

联想a820t刷机包(图一)

联想a820t刷机包使用说明:进行数据备份

  1、在对联想a820t刷机前要备份好数据,并保持手机电量充足,以免在刷机的过程中由于电量不足出现手机关机,进而导致刷机失败。

  2、在下载好的联想a820刷机包里,点击进入ROM之家,下载你喜欢的ROM。下载好后,不用解压,直接将文件放入手机联想a820t内存卡的根目录。

  3、在电脑上依次进入“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设备管理器,做好进入刷机模式的准备。

  4、取出联想a820t电池后再装上电池,按住音量下键(或音量上键) ,再插入数据线,此时设备管理器会出现一个带问号的设备,对其右击“更新驱动程序”。

联想a820t刷机包(图二)

联想a820t刷机包使用说明:进入刷机模式

  5、在对话框中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选择相应“驱动”的目录,出现红色的驱动安装确认框,请选择“始终安装此设备驱动程序”。

  6、待驱动安装完毕后,运行“刷机工具”目录下的 Flash_tool.exe,然后选择Recovery文件夹下的相关文件,并点击“Download”。

  7、重新拨插联想a820t手机电池,按住音量下键再插入数据线,就会开始自动刷机,刷机完成后会出现绿色的圆圈,在刷机的过程总切记不要拔掉数据线。

  8、在对联想a820t手机刷完后,断开数据线,按电源键1秒,接着马上按所有音量键,大概3秒左右出现Recovery菜单,松开所有按键,此时进入Recovery。

联想a820t刷机包(图三)

联想a820t刷机包使用说明:刷机注意事项

  9、成功进入联想a820t手机的Recovery模式后,清除所有数据和缓存数据,然后从存储卡安装刷机包,接着从联想a820t手机储存卡选择刷机包。

  10、然后选择你所放入联想a278t内存卡的ROM文件,选择“确定输入”。刷机完成后会返回至Recovery初始界面,选择第一项“reboot system now”重启进入新系统。

  11、在对手机联想a820t进行刷机前,请确保手机电脑电量保持在50%以上,以防在刷机过程中由于手机电量不足导致刷机失败,从而使手机变砖。

  12、在刷机的过程中,基带最好不要刷新,如果刷的系统版本比现在的版本要高,基带被刷之后就无法再刷更低版本的系统,这主要是考虑到手机系统刷机后出现的不稳定因素。

网友:
好强大 联想的机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