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的SPI ROM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11-30):
请教笔记本的SPI ROM是做什么用的?。我有台CQ40 SPI rom位置是空的,然后不小心把BIOS装上去了。然后就不触发了。。BIOS芯片没烧。重新换了芯片装回bios的位置也不触发了。BIOS供电没了。。。。请教那个SPI ROM是做什么用的,把BIOS装上去会怎么样?

有个帖子说:entrip0 entrip1 跟EN0都要为高才开启 3V 5V ALWAYS电压的,这两个信号受控于kb926的EC_ON信号,所以要查IO的供电,时钟复位跟读取spi rom配置好GPIO后就会发出这个信号。GOODLUCK。。

那就是要出3V ,5V真的跟SPI ROM有关系罗,但是这里的spi rom 是空的,然后我装了一下bios上去,,,会有怎样的影响。?

网友:
我是来看专业的解释地。

网友:
那个是设计主板图纸的时候预留的位置,可能在国外卖的机器电路和这个有点区别型号不一样,板型一样

网友:
那是个备用的BIOS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