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头疼的IPAD mini更换触屏后跳屏

楼主(2015-11-30):
IPAD mini更换触屏后跳屏,用原来的旧屏也是跳屏,把右边掀起抬高点就能正常用,一放下合上就乱跳,按照论坛提供的经验将HOME左右2边都用绝缘胶布贴上还是一样,再换上旧屏试也是乱跳,一样的故障
iPad

网友:
没有处理好绝缘,我以前也这样,做好绝缘的处理就可以

网友:
换触摸小板试试

网友:
在触摸芯片焊接外贴上胶带

网友:
显示屏的边缘黑布都遮了,不是原屏就会这样。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 折腾了半天 解过就是绝缘没做好 除了排线那边 另外一边也要绝缘 不然 抬起来正常 装上去就乱跳

网友(2016-01-03):
我这里也有一台mini1换触摸屏之后跳屏,没解决。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求指教。。。。

网友:
有些触摸屏要四周都绝缘,再不行就是IC小板没焊好

网友:
ping you wen ti

网友:
修好没,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和下面的接触了

网友:
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了吧。或者绝缘没做好。静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