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E0 G41主板

楼主(2015-11-30):
如题 各供电 测试正常
主板

网友:
你这个说的也太简单了。先看看BIOS在看看南桥

网友:
SPD等3个内存电压也正常吗

网友:
问题问的太草率了

网友:
E0是档内存 你内存槽电压正常吗 换过内存是了吗 刷过BIOS了吗 问题说清楚一点在来发帖

网友:
直接E0还是跑了几个E0.一般是没过内存……有些没跑码也是这样。IO也会

网友:
不太清楚楼主所发,先要说明哪个品牌的主板,还有如果电压正常就刷BIOS。

网友:
没过内存吧
查查内存条件

网友:
发帖应该有 牌子吧 型号吧 然后测了那些吧

网友:
这贴发得也太简单了吧 主板是什么牌子的,有的不跑马也能亮机 考虑刷个bios不行就查信号

网友:
写写BIOS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