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 从短路-到-无复位-到-上电保护的维修

楼主(2015-11-30):
GA-78LMT-S2

故障:短路到无复位到上电保护
接到板,外观检查发现有氧化现象,问客户,客户说在家放了几个月了。好吧。先把客户忽悠走,开干。洗板水洗过后烤鸡10分钟。。。。“很香”。呵呵......
烤完机子,全板打值,发现CPU有一相供电阻值为零,短路。

先去找找看有没有图先。。懒得跑线 呵呵。

果然有图。

短路,那么检测相连的元器件。

这个供电直接进CPU,外面连接几个陶瓷电容滤波。
这么少的元器件就不需要使用烧鸡大法了。一个个的拆把。

没想到拆第一个就拆到了,因为我找最大的拆起。

更换了电容后阻值正常了。

226的阻值。正常了。

那就上电吧。。

触发开关,风扇转起来,呵呵。结果没复位。好把,那就按照AMD时序一步一步的来测量吧。

内存供电1.54V 正常。

CPU供电1.09V  正常。
当我测到桥供电的时候。。。。

桥供电为0,    不正常。
那就查桥供电条件,看看有没有满足供电条件。

桥供电是由RT8210 PWM控制芯片控制的。

测量PQ11 G极无电压,看来可能芯片条件还没满足,测芯片BOOT脚5V 正常,VCC脚12V正常,7脚电压1.1V高电平正常,FB脚打值阻值正常,供电、开启、FB条件满足无输出,看来是芯片坏了。

料板上找一个芯片换上先。。。。

电压出来了1.12V 正常了。

跑马亮机。看来钱到手了。。

本想着准备收钱了。。装机点1小时,在准备打电话之际。突然就断电了,(还好是现在出问题,要是等客户拿回去在出问题就不好了)。
再按开关,一亮就灭了上电保护。
难道是CPU供电又短路了,拆下来打值无短路,拔掉CPU供电 结果还是一样。
ATX接口各供电打值一切正常。这就奇怪了。这又不一份苦差了。。
心想,会不会是IO电压检测出问题了呢。说干就干吧。
打值没发现什么异常,不死心,直接找一个IO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好吧
没办法了只能强制上电看看把。可以强制上电,就不是电源保护。手摸主板没有发现哪里温度过高。

既然IO电压检测正常,那就只有温控电路了。

分析下温控电路吧。

这个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的。

THERMTRIP_CPU_L直接去到了桥,由桥来控制过温保护。

THERMTRIP_CPU_L正常应该是3.3V,那么Q9应该截至,Q10要导通,Q10 B极要为高电平

强制上电,实测Q10 B极为0V,正常应该是0.7V左右才正常啊。
看来找到问题所在了。很高兴也很紧张(不过没有发帖的时候紧张,我每次发帖都挺紧张的。)呵呵,可能是个人原因。。
废话少说,接着干。

直接拆掉Q10,测焊盘,看看焊盘上有没有电压。

电压为1.5V.看来是Q10损坏了。料板上找干来换上。

更换了Q10后主板正常跑马了。测Q9 C极 有3.3V的电压。

进系统点机半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此板就修复了,虽然没有一波三折那么夸张,但也花了不少时间。。。
现在真的可以打电话收钱了。 哈哈

最后晒晒换掉的尸体。误判了IO。就这样被我干了下了。我为你默哀。。。。。
附上图纸

网友:
66厉害 v 的v

小小菜鸟, -2 重复资料
89757A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xww1667043954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梦幻、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台板我还没修过温控呢

网友:
思路清析,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台板我还没修过温控呢

呵呵,运气好而已。。也不加加分啊你。

网友C:
CPU有一相供电阻值为零的话,这里主板刚开始插上12v4PIN接口开机触发推测会出现短路保护现象。

网友:
阿珍越来越NB咯咯

网友:
实地学员 技术很棒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有一相供电阻值为零的话,这里主板刚开始插上12v4PIN接口开机触发推测会出现短路保护现象。

这个主板这一相供电短路,插12V 4PIN不会保护哦。。是可以正常触发的。只是导致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这一相供电短路,插12V 4PIN不会保护哦。。是可以正常触发的。只是导致不跑码。

说的对,这一相短路没有CPU 核心供电输出的话,同时也会造成其它相位MOS管处于过载工作状态引起发烫。

网友:
思路很清晰,功底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运气好而已。。也不加加分啊你。

已加分,你也加加我的咯

网友:
温控电路信号你怎么查到的

网友:
给力,这么多故障,H78技嘉的还有温控电路啊,我以为只有笔记本的才有呢  我修一般的台板还没见过温控呢。也没查过。

网友E:
想问下大神。这个温控一般故障都是可以开机用一会温度不正常了。就掉电吗。时间都是不确定的吧  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新手搞定一个问题就搞不定下面了   很好的案列

网友:
思路清晰!我这样的小白也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大神。这个温控一般故障都是可以开机用一会温度不正常了。就掉电吗。时间都是不确定的吧   ...

温控故障一般都会导致主板触发就掉电或使用重启。

网友:
GA-78LMT-S2

故障:短路到无复位到上电保护
接到板,外观检查发现有氧化现象,问客户,客户说在家放了几个月了。好吧。先把客户忽悠走,开干。洗板水洗过后烤鸡10分钟。。。。“很香”。呵呵......
烤完机子,全板打值,发现CPU有一相供电阻值为零,短路。

先去找找看有没有图先。。懒得跑线 呵呵。

果然有图。

短路,那么检测相连的元器件。

这个供电直接进CPU,外面连接几个陶瓷电容滤波。
这么少的元器件就不需要使用烧鸡大法了。一个个的拆把。

没想到拆第一个就拆到了,因为我找最大的拆起。

更换了电容后阻值正常了。

226的阻值。正常了。

那就上电吧。。

触发开关,风扇转起来,呵呵。结果没复位。好把,那就按照AMD时序一步一步的来测量吧。

内存供电1.54V 正常。

CPU供电1.09V  正常。
当我测到桥供电的时候。。。。

桥供电为0,    不正常。
那就查桥供电条件,看看有没有满足供电条件。

桥供电是由RT8210 PWM控制芯片控制的。

测量PQ11 G极无电压,看来可能芯片条件还没满足,测芯片BOOT脚5V 正常,VCC脚12V正常,7脚电压1.1V高电平正常,FB脚打值阻值正常,供电、开启、FB条件满足无输出,看来是芯片坏了。

料板上找一个芯片换上先。。。。

电压出来了1.12V 正常了。

跑马亮机。看来钱到手了。。

本想着准备收钱了。。装机点1小时,在准备打电话之际。突然就断电了,(还好是现在出问题,要是等客户拿回去在出问题就不好了)。
再按开关,一亮就灭了上电保护。
难道是CPU供电又短路了,拆下来打值无短路,拔掉CPU供电 结果还是一样。
ATX接口各供电打值一切正常。这就奇怪了。这又不一份苦差了。。
心想,会不会是IO电压检测出问题了呢。说干就干吧。
打值没发现什么异常,不死心,直接找一个IO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好吧
没办法了只能强制上电看看把。可以强制上电,就不是电源保护。手摸主板没有发现哪里温度过高。

既然IO电压检测正常,那就只有温控电路了。

分析下温控电路吧。

这个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的。

THERMTRIP_CPU_L直接去到了桥,由桥来控制过温保护。

THERMTRIP_CPU_L正常应该是3.3V,那么Q9应该截至,Q10要导通,Q10 B极要为高电平

强制上电,实测Q10 B极为0V,正常应该是0.7V左右才正常啊。
看来找到问题所在了。很高兴也很紧张(不过没有发帖的时候紧张,我每次发帖都挺紧张的。)呵呵,可能是个人原因。。
废话少说,接着干。

直接拆掉Q10,测焊盘,看看焊盘上有没有电压。

电压为1.5V.看来是Q10损坏了。料板上找干来换上。

更换了Q10后主板正常跑马了。测Q9 C极 有3.3V的电压。

进系统点机半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此板就修复了,虽然没有一波三折那么夸张,但也花了不少时间。。。
现在真的可以打电话收钱了。 哈哈

最后晒晒换掉的尸体。误判了IO。就这样被我干了下了。我为你默哀。。。。。
附上图纸

 会员1454318300鑫豆2026-2-9 03:22

网友:
不用直接换io啊,怀疑可以翘起io地脚啊

网友:
看来是Q10 和电容是一起坏的

网友:
不好意思,发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是不是一般要高端的板子才会使用他,我有个机器两个小时掉电,可是是老机器,应该不是温控的事情 ...

是的,老机器掉电一般是某路单元主供电电压输出异常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能开机正常使用,但是没有复位电压“应该是指复位开关针没有电压把?如果是开关针没有电压,查找 ...

是的,是复位针脚无电压。如果晶振电压正常的话,那复位电压怎么会没有呢?跑线又跑不出来。因为事先这块板子受过伤,断了三根线,是我飞线了的。难道是复位针脚也断了?
谢谢你的回答。又缩小范围了。继续努力找原因。

网友:
对电路分析的很清晰,赞

网友:
能收多少钱?50 80?

网友:
我看明白了  有点技术

网友F:
直接把Q9拆掉   是不是也可以
、?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 一块板子坏这么多东西啊

网友:
楼主功力真是不一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Q9拆掉   是不是也可以
、?

直接把Q9拆掉的话,桥检测CPU工作过温保护功能机制就会丢失,推测会造成主板在BIOS环境下检测CPU工作温度过高。

网友:
大师级的,功力深厚,加分支持原创。

neco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为你加分  不错

网友:
修的很有耐心

网友:
第一次看到温控电路故障的帖子,又学到了东西!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  牛

网友:
辛苦啊 修个板要这么

网友:
看着好爽的感觉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这个温控电路故障一般较为抽象,属于难缠的故障。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楼主分析得相当好,还有图片也很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
分析和维修很有条理性,也很迅速修好了板。

网友:
一下子就锁定是温控电路故障?

网友:
技术不错,如果是CPU供电短路,楼主用打值就不好断定是那一项有问题了。

网友:
等我学会你这技术,你都大老板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一块板子能修的这么细心

网友:
Q10坏的很及时,要不回去没多久就又回来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运气好而已。。也不加加分啊你。

这个温控电路一般都是经过io来检测的吧

网友:
台式主板我也很少修道 温控电路的 楼至很仔细 需要向楼主学习呀

网友(2016-01-18):
搞了这么多年电脑,台板出现的怪问题都是让客户直接换板的,还真没修过温控问题.......
呵呵,LZ牛X呀......

网友:
楼主牛逼啊,短路到无复位到上电保护,修好了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 怎么会猜想到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
Q10 和电容是一起坏的

网友:
这个温控电路是怎么检测温度的?楼主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