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显示器开机花屏,故障。

楼主(2015-11-30):
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490958503\Image\C2C\1C8DD500E03D2302AD5BC9DC6464EC87.jpg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490958503\Image\C2C\1C8DD500E03D2302AD5BC9DC6464EC87.jpg碰到的显示器,就这样子,开机一道道。昨天还少点。今天更严重。

网友:
坐等 高手出现

网友:
屏显电路出现问题,屏可能挂了

网友:
我也想不是驱动板就是屏显电路。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要是一般的维修技术员 就换个驱动板试下  逻辑版 你能修 可以点下屏  确定故障范围 动手整屏就OK了

网友:
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平坏的可能性大 用通用版试试

网友:
点屏套装你没有嘛?????

网友:
客户通过QQ发了个照片,问我能修吗,如果能修,就拿过来,修不了就算了,所以没办法用点屏套件。

网友:
花屏,一般是驱动板上的电容问题,特别是低压差大电流稳压管的输入、输出侧的电容。而这些电容失效,多数情况看不出来。  如果屏上有亮线,一般是屏坏了(也有屏处理器回路至液晶玻璃处的屏线坏的)

网友:
屏的问题  修不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