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求助

楼主(2015-11-30):
DELL N5010 无动作 看图技术业余 请高人指点 请具体说下按下开关后的具体的 点到点的工作流程 ,请详细到 点到点,先行谢过

KBC_PWRBTN#    是链接开机按键

+KBC_PWR     +3.3V_RTC_LDO       是线性供电吗

DELL INSPIRON N5010(09909-1 DG15 MB).pdf

网友:
高人快粗来

网友A:
待机电压产生没有?按完开关就要查ec部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产生没有?按完开关就要查ec部分了

有待机 EC查哪里 找不到图纸看蒙拉

网友C:
我无语了,你的铜牌维客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无语了,你的铜牌维客是怎么来的?

签到签到 坚持签到

网友D:
你先告诉我你量测了哪些地方的信号,不然我们没法给你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签到签到 坚持签到

我天天签到怎么没有?

网友E:
+KBC_PWR     +3.3V_RTC_LDO   是线性供电  在插电的时候就有待机了
+3.3V_RTC_LDO经过+3.3v_alw_2如图转换来的 +3.3v_alw_2是经过RT8205B待机电压芯片在本身电压正常情况下输出的线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天天签到怎么没有?

签到 好多年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KBC_PWR     +3.3V_RTC_LDO   是线性供电  在插电的时候就有待机了
+3.3V_RTC_LDO经过+3.3v_alw_2如图 ...

哎呀 抓住你啦高人 不要跑 请你告诉我以下的问题

网友F:
量下开关板上有没有3.3V,LDO就是线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告诉我你量测了哪些地方的信号,不然我们没法给你帮助

现在我测量到 NPCE781BA0DX-GP 的95脚KBC_PWRBTN_EC# 按开机有跳变 可是117脚PM_PWRBTN# 没电
往下 就迷茫啦 不知测的对不对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下开关板上有没有3.3V,LDO就是线性供电

哦哦 开关 有3V
LDO就是线性供电  我记住啦

网友B:
有知道NPCE781BA0DX在什么条件下可输出PM_PWRBTN# 117脚电压的告诉下呗

网友:
看的迷迷糊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 抓住你啦高人 不要跑 请你告诉我以下的问题

用8205 pr4606就是4R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知道NPCE781BA0DX在什么条件下可输出PM_PWRBTN# 117脚电压的告诉下呗

EC 的供电时钟复位,还有适配器检测到位,看下117#供电是谁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待机 EC查哪里 找不到图纸看蒙拉

你这也是铜牌维客,你是怎么升上去的??

网友:
EC的条件估计没满足   我以前修过南桥晶振不起震得

网友:
可以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还是到【迅维】学下呀,哪里出来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