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不触发秒杀亮机

楼主(2015-11-30):
故障描述:不上电不触发,客户反应前两天还好好的,突然就开不了了。
    接过机器后打发走人,立马拆开检查主板,还好机器没拆开修过。测量开关脚上有电压,用镊子短接开关脚还是一样,先上论坛搜搜看,还真碰到跟我这个故障差不多的,直接定位到故障元件,上去测量果然不对劲,PQ13 一脚高电平,2脚被拉低,强行拉低一脚,按开关触发了,但是接屏不亮机,重新插拔内存终于可以了。经过仔细测量发现有个电容漏电了,所以导致PQ13电压不正常,直接用烙铁翘掉电容,电压恢复正常,开机触发。下面上实物图,方便小鸟们快速上手。 故障总结:通过仔细观察和测量,发现电容并没有直接短路,而是C壳上面厚厚的海绵压在元件上面,导致辐射漏电,为了避免后患,直接将海绵全部扯掉。

网友:
细心才是最重要的啊

网友:
是挺快的哦,   这样的问题都能发现

网友:
细心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不就是内存松了吗

及时雨123 -1 你没看明白吗

网友:
不就是内存松了吗

网友:
联想好多机器都是海绵引发的问题

网友:
运气 不错 这种 好事 都被你 给碰上了

网友:
又是这种海绵 联想不少机器都是于海绵有关  如b460

网友:
好像联想的机器都有这个破海绵

网友:
开机到0,95左右掉电  BIOS 有读来吗

网友:
看样子跟B460一样的

网友(2016-01-07):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也有遇到过。。

网友:
罪魁祸首 还是海绵啊···

网友:
就是一些小的细节问题该注意

网友:
实践告诉我们 细心才是硬道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机器以后可以 秒杀了,

网友:
楼主修的 不错  思路很好

网友:
这个以后又是赚钱的机器咯

网友:
电容漏电怎么判断啊?

网友:
一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