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 锁屏后唤不醒屏

楼主(2015-11-30):
  摔过  换了屏  抠电池重启可以正常开机  但一锁屏就唤不醒了  屏稍稍有点亮  但不显示
  求教
  真心的

网友:
不错 感谢分享

hailong20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分享 不错

yuchangtai -2 严禁灌水

网友:
触摸屏是否完好

网友:
看看有没有回答,我也想知道

网友:
怎么都给禁了呢,看不到说什么呀

网友:
看不到内容啊!

网友:
看不到啊1 怎么弄的

网友:
检查显示电路,看是不是相关元件虚焊了,

网友(2016-01-12):
会不会是背光线路有问题啊,排查一下咯,之前修过台红米1的是显示屏连接座的问题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排扣问题 然后查下背光位置电路 看看升压线圈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