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25Q64BV和W25Q64FV通用吗 ?

楼主(2015-11-30):
请问W25Q64BV和W25Q64FV通用吗 ?

网友:
有知道的大师回答下。谢谢。

网友:
通用的,放心用

网友:
一样的,供电都是3.3V的,通用

网友:
通用不过程序要一样

网友:
8mb都通用

网友A:
没有程序就可以通用的

网友B:
容量 一样  部分机器可以换上试试   有些机器换BIOS本体机器不跑马

网友:
亲。我实体验证过了。有些是可以通用的。但是有些通用不了。有的电脑对BIOS本体要求非常高的。
比如ACER V5-571.原来BIOS 是25Q64FVSIQ.后来换了一个25Q64FVSIG都不行。一定要换一模一样的。

但是有些老的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 一样  部分机器可以换上试试   有些机器换BIOS本体机器不跑马

亲。我实体验证过了。有些是可以通用的。但是有些通用不了。有的电脑对BIOS本体要求非常高的。
比如ACER V5-571.原来BIOS 是25Q64FVSIQ.后来换了一个25Q64FVSIG都不行。一定要换一模一样的。

但是有些老的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程序就可以通用的

亲。我实体验证过了。有些是可以通用的。但是有些通用不了。有的电脑对BIOS本体要求非常高的。
比如ACER V5-571.原来BIOS 是25Q64FVSIQ.后来换了一个25Q64FVSIG都不行。一定要换一模一样的。

但是有些老的是可以的。

网友:
基本应该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