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发帖维修进水联想G470。。

楼主(2015-11-30):
本人新手一枚、学这个也有几个月了、第一次发帖请多多指教。同行送来的机器、说是不开机就直接上电看了下电压到0.3A左右就掉、本来才开始没准备发帖的所以故障图片就没拍。拆开机器看到红圈标出来的那个地方腐蚀了、直接洗板水一洗就全掉了、然后悲催的补焊盘。补完焊盘和掉件后直接上电发现还是到0.3A掉。
然后断电继续打阻值还是对地短

然后查看图纸电压来处

断开PL502再次测试发现后级短路。决定也试试师傅的烧鸡方法、看着很爽啊。。

找到U11把电压调到1.5V电流调到1A左右接D级。上电烧。烧了半天主板也摸了半天没什么反应啊。好吧加大电流、调到2.5A左右再次挨着摸吧这次有点怕了之前被烫过一次慢慢摸、全板摸完还是没什么感觉。我就蛋疼了。。TMD欺负人啊、第一次就这样对我?。。无奈之下只好请教下师傅、师傅说可以继续加电流好吧、我也是拼了直接5A。好吧终于在内存插槽背后摸到这个电容很烫了。

直接干掉、然后再次测试阻值正常了。再次上电,直接亮机。本以为此本维修到此结束了。。。。。。    但是进到系统给他测试声音和键盘一类的看有无问题。
擦。。扯淡了又没声音看到声卡已经识别,再次悲催的拆机吧。。

经过测量发现27脚的电压不正常就直接找这块的电容。直接找到红圈中的电容换掉、再次上电测试一切正常了。。。第一次发帖有点紧张见谅见谅。。!

网友A:
神器福绿克   这表用不惯 二极管和嗡鸣档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器福绿克   这表用不惯 二极管和嗡鸣档分开的

维修界的生姜,根本不能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器福绿克   这表用不惯 二极管和嗡鸣档分开的

用习惯了还不错啊、现在用胜利这些我也不习惯。。!

网友B: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神器福绿克   这表用不惯 二极管和嗡鸣档分开的

本来还想多搬几车砖买个的,你这么一说我犹豫了,还是用回山上下来的吧

网友D:
维修经验值得小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经验。。。。

谢谢、因为第一次发帖可能写的很模糊、见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还想多搬几车砖买个的,你这么一说我犹豫了,还是用回山上下来的吧

-。-我晕、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工具只要自己觉得好用就是好工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经验值得小白学习

谢谢。。。!这中间也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E:
楼主还要提高一下逻辑思维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F:
这么麻烦,这样一天能搞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要提高一下逻辑思维

。。。是的、我自己写完也觉得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麻烦,这样一天能搞几台

见笑了新手、、写得也很烂

网友G:
修的很不错,比我实习的时候修的好

网友H:
福禄克  本来也想买的  看来还是算了吧

网友I:
这种表用起来还是感觉不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修的很不错,比我实习的时候修的好

谢谢、但是有的东西也请教了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福禄克  本来也想买的  看来还是算了吧

呵呵、看个人习惯的、工具只要自己觉得好用什么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表用起来还是感觉不爽

。。。个人习惯不同。。!工具而已谢谢。。!

网友K:
现在小白的技术都已经很不错了,迅维质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但是有的东西也请教了师傅。。。!

呵呵,都是一样的,才开始的时候思路是很乱,差不多实习一年都基本就可以独当一面的

网友L:
运气不错,只坏了二个小电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小白的技术都已经很不错了,迅维质量可以

-。-晕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运气不错,只坏了二个小电容 ,

嗯、是的谢谢。。。!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M:
这个很好修的吧!我想知道没声音你干桥干嘛!不是声卡芯片嘛!

网友:
看错了!我还以为你干桥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M:
这个很好修的吧!我想知道没声音你干桥干嘛!不是声卡芯片嘛!

没干桥啊、只是查了下声卡的工作条件啊、都是些小问题-。-!

网友:
不错 这技术可以

网友N:
楼主挺给力的,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没干桥啊、只是查了下声卡的工作条件啊、都是些小问题-。-!

看错了  像这个不要把故障扩大就好

网友:
谢谢、、!继续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挺给力的,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谢谢。。。!可能你们看得蛋疼、确实没表达出意思来-。-

网友:
新手的万用表,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错了  像这个不要把故障扩大就好

恩是的。。一般我动大件的时候都会问下师傅这些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