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REV4.1 8颗显存 不过隔离误打误中维修不知道算不算通病了附带备亮机BIOS

楼主(2015-11-30):
机器上电没有电流,以为是电源口坏了,ASUS都是电源口坏的多,以为小问题,报价后开工,三下五除二拆开,发现电源口好好的,上电电源口有19V,以为后继短路,各大电感和公共点打值都正常,在测保护隔离管没过
先来板子和壳子上的全图,方便大家对照刷BIOS 附上备份好的BIOS

网友:
运气也是要有技术哦。

网友A:
哥,告诉我今晚双色球开奖号码吧。我中了分你一半!

网友:
那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告诉我今晚双色球开奖号码吧。我中了分你一半!

  不能回回都这么好

网友:
看来楼主在维修方面有天赋啊!

网友B:
运气婀,假如是坏了就没招了

网友:
跟着感觉走,也好。

网友:
这运气真不错,下次遇到也试试看能不能秒,哈哈

网友C:
只能说你的运气好,这个地方好像不是通病,没咋见这个地方坏的

网友:
華碩的我以前遇到的是電源接口故障,這種空焊的沒遇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婀,假如是坏了就没招了

本想在研究下这点路怎么控制的  无奈客户急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你的运气好,这个地方好像不是通病,没咋见这个地方坏的

是的    也不知道这地方怎么控制的,有没有类似的电路

网友:
有天赋啊

网友:
这样返修几率应该很大吧

网友:
运气也太好了

网友:
照着楼主的搞 确实OK了 哈哈
估计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