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C显示器颜色不正常,求帮助,在线等2小时

楼主(2015-11-30):
显示器颜色不正常,隔天开机  HPC液晶显示器内部需要预热才能显示出画面,不预热就一直黑屏,用热风吹就会显示器就会一亮一暗,可能是温度足够了,显示就正常了,可是前天颜色开始不对了,拔掉VGA接口,显示器能显示红,绿 ,蓝,白,还有个不清楚什么颜色或者说暗红,这HPC显示器里面好像没看见电容一样

网友:
我不清楚还能补充什么内容,提出来我回答

网友:
有点少啊,论坛人

网友A:
你可以刷个程序看看。红绿蓝白变换你检查一下驱动吧,进入老化模式了,你也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刷个程序看看。红绿蓝白变换你检查一下驱动吧,进入老化模式了,你也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恢复出厂设置没用啊,     我估计应该是显示器内部有问题了,刷程序不会,

网友:
大神不用回消息了,不修了

网友:
驱动板或程序

网友:
不会是 个人用户家里显示器出问题 来论坛发贴求助吧.

网友:
预热才能开机,肯定是某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拆机应检查不开机时,+5V+12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更换热地端50V22UF电容。对于拔掉VGA显示红绿蓝,拆机检查一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