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联想S310开机不显

楼主(2015-11-30):
联想SL310,板号LA-A321P
客户说一直用都没有合上盖,昨天就关了,合上盖,今天开机不显,拆机测内存上电组波形。跳了几下就这个波形不动

BIOS论坛下了几个刷,故障一样,这机器桥和U做一起
按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机

网友A:
上一片B40-45的板好了没?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片B40-45的板好了没?是什么问题?

没有,还放着,换了EC就是不出1.8和0.95V电压,待机还有点高0.06A,客户不急了,有时间研究,今天这个急,就先弄

网友:
看一下LID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片B40-45的板好了没?是什么问题?

最近烦得很,两台新机都没有修好,没什么头绪啊。S310这台还报了350大洋,修不好客户都没有了

网友:
示波器查一下内存的复位有效没有?

网友:
休眠信号吗?高3.3V正常吗

网友B:
内存这个波这个不是挺好的,SPI跳变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这个波这个不是挺好的,SPI跳变如何呢

有跳变,刷了好几个BIOS了

网友C:
各供电电压测量了吗?结果说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供电电压测量了吗?结果说一下。

实测:1.48V(图纸:1.5V),1.05V(1.05V),0.95V(0.95V),内存1.36V,CPU:1.73V,独显0.92V

网友E:
机子应该跑完码亮机了,重点查显视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子应该跑完码亮机了,重点查显视电路

屏线量过,屏换过,转换LVDS信号那个芯片换过,屏的开启信号门电路转换过来,门受空于CPU里面,就这个信号没有出来,按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机,应该跑完码了

网友F:
那还是没过内存,按不跑码修,测内存条件,加焊显卡试试,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还是没过内存,按不跑码修,测内存条件,加焊显卡试试,刷bios

都试过了,一样

网友:
机器内存波形应该是正常的了,查查EDID有无读取,LVDS是通过RTD2132S转换过来的,查一这转换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测:1.48V(图纸:1.5V),1.05V(1.05V),0.95V(0.95V),内存1.36V,CPU:1.73V,独显0.92V

外接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量过,屏换过,转换LVDS信号那个芯片换过,屏的开启信号门电路转换过来,门受空于CPU里面,就这个信 ...

像是显卡问题,加下U 看下APU 的吧

网友:
薄的本,只有HDM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