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ELL 及HP適配器中間針腳功能

楼主(2015-11-30):
請問DELL 及HP適配器中間針腳功能,是訊號還是電壓
DELL

网友:
朋友只能给你解答DELL的
关于DELL适配器中间的针有个信号是PS_ID ,当DELL原装适配器插入笔记本时,EC就会读取这个信号,如果中间这个针损坏或者不正常,就会拒绝充电的
关于HP的是不是一样的原理,还要请高手来解答了

网友:
hp一般不是id总线,是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
2楼正解,HP也是一样的

网友:
HP也是一样的嗎?

网友:
hp的中间针18.5V左右,与主板里的电阻共同形成分压出一个7V左右的检测电压,对于可调电源中间针可接一个220K的电阻到正极,插入HP主板一样可分7V电压

网友:
是电压啊,问这个问题有啥用

网友:
2L 正解 学习了

网友:
TKS......................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