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投票贴 进来看看瞅瞅 三星显示器 二修机

楼主(2015-11-30):
求神推断   哪方面可以性大点  LED的显示器  二修机  屏线排除

  屏or板

网友A:
横线干扰基本上是屏坏了。我也碰到过几例抖动横线的屏都没有修好的,后来听“高人”说是玻璃基板上的印刷线漏电导至的无法修复。

网友B:
外接正常的话。先考虑屏

网友:
应该是侧边模组坏了。。。。

网友:
我觉的是屏吧,这一大片。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应该是屏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4_102:换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接正常的话。先考虑屏

台式机显示器  怪我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显示器  怪我没说清楚

哈哈怪我没看版块名称~~我自罚三杯

网友D:
手头有个同方的人就这样,驱动板排线换过没用

网友E:
我有个这样的 时好时坏 不过再它好的那 几天我把它给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个同方的人就这样,驱动板排线换过没用

好吧   那我就不换板了  这个板百十来块   换不好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这样的 时好时坏 不过再它好的那 几天我把它给卖了

你运气真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线干扰基本上是屏坏了。我也碰到过几例抖动横线的屏都没有修好的,后来听“高人”说是玻璃基板上的印刷线 ...

专业的回复

网友:
测一下,vgh    和vgl  正不正常,看一下是什么屏,用的什么工艺

网友:
百分之九十五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除了弄屏线其他从没修好过,所以屏问题吧.

网友F:
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是可以确定的 我自己都搞出了这个故障 方法跟大家分享下 (收了3台22寸明基LCD,由于太脏就拿威猛先生洗屏幕 这台可能喷多了  又没通电烧一会 放在仓库几天后那出来就跟版主一样的现象了 另外两台没问题 洗后一台在使用 一台卖了这台主要原因是进水太多 长时间可能屏里面电路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是可以确定的 我自己都搞出了这个故障 方法跟大家分享下 (收了3台22寸明基LCD,由于太 ...

那真是得不偿失了

网友:
三星这种故障明显就是屏   玻璃基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这样的 时好时坏 不过再它好的那 几天我把它给卖了

卖了人家不会来找你嘛

网友:
那时候我没做这行   我卖给开店的了 哈哈 他怎么整 就不是我的事了

网友:
局部画面异常的,基本就是屏损坏所致…

网友:
这种基本是是屏了!

网友:
看上去屏的问题大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